CC3D失控求助

楼主(2015-03-08):
新人第一架JJ是450,但是用的飞控是CC3D,因为这个地方用CC3D的人多所以来求助各位。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新装的F450起飞时左右快速摇晃很大幅度然后炸鸡。晚上上视频。

网友A:
同cc3d  机架450,据说cc3d不适合380以上轴距

网友B:
500 我用过   看下参数   检查震动情况  减少MPU感度   最好上下视频 帮你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 我用过   看下参数   检查震动情况  减少MPU感度   最好上下视频 帮你分析下、! ...

您好。视频发错了,是这两个。请您帮忙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视频在这里。ttp://v.youku.com/v_show/id_XOTA4MTE0OTA0.html

视频什么也看不见啊

网友:
联系我远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什么也看不见啊

您好。视频发错了,是这两个。请您帮忙看下

网友(2015-11-06):
为什么不用个好点的飞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cc3d  机架450,据说cc3d不适合380以上轴距

没问题500轴距飞的稳稳的!估计是PID没调好,用默认450参数就应该比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