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1680最佳配置+装机图+传云视频

楼主(2015-03-09):
天行者1680:
电  机       朗宇2820  920KV
螺旋桨     10寸APC
电  调       好淫60A
飞  控       Arkbird 一套
遥控增程  Arkbird 433
图  传         罗美接收+柏通发射1.2G
摄像头      808#16二代(建议大家尝试小米新出的运动相机)电  池       4S 10000(当然,你也可以用5200的穿云)
起飞重量2.3公斤(如果用5200电池重量为1.9公斤)
全油门推力1.9公斤
最大电流33.5A
平飞电流15A左右
空中平均健康值85

开了襟翼,降落的时候非一般的爽,当然你也可以不开

433的天线放于机翼正中间,GPS下面裹一层烧烤用的锡纸,可以保证信号更快更稳 ... ... ... ... ... ...

飞控正下方是一块有点厚的3M胶,3M胶正下方是一块用热熔胶固定的木板,全油门健康值在65以上 ... ... ... . ...

因为机身只支持9寸浆的,利用螺旋桨的轴环+剪切后的减震球抬高电机座,可以在保证推力线不改变的情况下抬高 ...

螺旋桨的正下方要稍微挖一条沟,避免机身稍微弯曲时打到螺旋桨。图传的线绕在旁边去,避免螺旋桨打断 ... . ...

斜杆装在方向翼正下方的机尾处,可以很有效的加固升降面带来的晃动(舵机上的配件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才这么 ...

机头这样用魔术贴做快拆,在俯冲100公里时速的时候可以保证不产生果冻效果,并且能快拆 ... ... ... ... .. ...

海绵用于固定电池,避免晃动时电池也跟着滚动

效果图

楼主:
有不足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问一下用的什么飞控?固定翼不装飞控是不是飞的远了会因为看不清而炸鸡

网友:
楼主 咱俩配置差不多~我怎么就穿不了呢~最高达到过1.9k高度,回来看回放,高空竟然飘雪花!

网友(2015-06-07):
很给力,这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飞行啊!楼主可以试试APM 飞控 吗?我手头有一套,不知道在固定翼上,APM 和ARKBIRD 比差在哪里~当然,首先是便宜了~

网友(2015-10-07):
请问,电调线在哪边延长比较好,多谢

网友:
怎么没有全机架照一张啊!

网友:
一代神机哈

网友:
收藏了,喜欢穿云的视频,飞的感觉。。。。。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6-10-15):
不错,拍的云很漂亮

网友(2017-02-03):
配置差不多,我的5000电池咋就2.3公斤了呢

网友:
空间有点小不好装

网友:
续航多久

网友:
我也有天行者1680,动力是朗宇2820,1100kv,1050桨,飞腾60A电调,巴毅4s 5400ma电池,只装了这些;飞控买的果子飞控,图传是欧姆威1W,还没上机,不知道在拉萨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的图传是独立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