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进来下!

楼主(2015-03-09):
我的飞控是NAZA  V2  ,遥控器是DEVO 12E

请问设置方法 和 你录的 《NAZA-V2用华D10遥控器的视频教学 》设置一样吗,如果不一样 请告诉我哪里还需要设置?

谢谢!

网友:
没用过D12E 设置方法都差不多,无非是
1、设置5-U 7-X2二个通道的开关位置,设置6-X1到旋钮上,控制云台。
2、设置5 7通道的舵角让滑块移到位
3、设置1-4通道的正反向
4、设置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