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起飞就往一个方向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3-10):
如题,起飞后挺稳的,但是只推了油门,就自动往一个方向飘,请问是怎么回事,要怎么调?是调pid吗?

网友:
【活跃】葉ふ(542103627)  10:40:30
油门没校准么
【活跃】重庆万州·东江<chenjia814@hotmail.com>  10:43:12
加速度计重新校准@飞天狼

网友:
要校准一下

网友A:
版主权威,听版主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权威,听版主的哈哈

谢谢~

楼主:
具体校准什么?油门行程,gui上CALIB_ACC和CALIB_MAG我都做了。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的飞控解锁的方式十分奇特(美国手),不是网上说的,油门↘️解锁。而是油门⬇️,右边摇杆水平推到右边,然后油门↙️解锁,这个可能是我什么东西弄错了呢?

网友:
你试试行不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校准什么?油门行程,gui上CALIB_ACC和CALIB_MAG我都做了。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的飞控解锁的方式 ...

你用的什么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遥控?

华科尔D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遥控?

对了,解锁方式已经对了,我线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