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图传V型天线制作【制作过程照片】

楼主(2015-03-10):
资料来源: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159968

制作材料:
SMA头
馈线
12-16 AWG 线
实验板
------------------------------------
2.4G
图传 计算公式:7125/2400=2.97CM           2.97*97%=2.88CM
2.4G 1/4波长的V型天线 单边导线长度=2.88CM
-------------------------------------
1.2G图传 计算公式:7125/1200=5.94CM         5.94*97%=5.76CM
1.2G 1/4波长的V型天线 单边导线长度=5.76CM
-------------------------------------
5.8G图传 计算公式:7125/5800=1.23CM         1.23*97%=1.19CM
5.8G 1/4波长的V型天线 单边导线长度=1.19CM
-------------------------------------
注:2.4G和5.8G也可以做成 1/2波长的
红黑导线 夹角 130度

试验板和SMA接头
AWG线 我选用16的

焊接SMA头到 实验板

焊接AWG线到 实验板

红色焊芯 黑色焊皮

修剪长度

安装效果图

长度角度 计算公式 图中是900MHZ的 请按您的图传频率 替换数值

天线在飞机安装的角度

网友:
不顶不行呀

网友:
眼睛又有新天线了

网友A:
实测效果任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效果任何呢?

正在制作中

网友:
静待,测试效果

网友(2015-06-16):
v型天线又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
请问下 为什么要用试验板?
仅仅是为了固定角度?

网友:
线材不行,没考虑阻抗

网友:
最后计算的是什么,楼主麻烦耐心告知我小白一二。谢谢。

网友(2016-04-18):
这天线有方向性的

网友:
在空气中会轻微变形.不是很可靠.还需要加强噢

网友:
能否计算好长度直接在覆铜板上腐蚀出线条以及角度来代替awg线?

网友:
5.8G 1/4波长的V型天线 单边导线长度=1.19CM,这么长的天线能有多少增益表示怀疑。

网友:
这种我们厂里几年前就做过了,这叫偶天线,不是V天线,一般用作测试的,装飞机上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