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设置乐迪AT9玩零度飞控

楼主(2015-03-10):
新版R9D接收机,工作在S-BUS模式时,5 6 7 8 9通道带PWM输出,这时,5 6通输出还是在原5 6输出接口,而7 8 9输出改在1 2 3三个输出接口,你可以用这三个PWM输出口去控制云台和收放起落架等。
视频教程:

网友:
請問若用AT10配R9D接收机, 能否支持S-bus?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頂一下泡泡老師
請問若用AT10配R9D接收机, 能否支持S-bus? 謝謝!

支持

网友B:
挺好的  就是乐迪这失控问题 始终是解决不了。头大。用起来太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  就是乐迪这失控问题 始终是解决不了。头大。用起来太不放心

你的接收机返厂更换新版了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接收机返厂更换新版了没?

没有买呢,下手之际,总有模友提到失控问题,搞得我没信心下手,查阅了下论坛 好像 升级后 还有失控案例。还在观望,所以请教泡泡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买呢,下手之际,总有模友提到失控问题,搞得我没信心下手,查阅了下论坛 好像 升级后 还有失控案例 ...

这是昨天看到的最高记录,用的是新版接收机,前一个记录是137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昨天看到的最高记录,用的是新版接收机,前一个记录是1370米。

绝对距离是其中一个指标,个人感觉这个参数不能完全反映射频的可靠性。我继续观望下。x9d  at9 观望中,不求价格低,主要是换个控 多点趣味。futaba fx22也在观望中,国内外看到几例,u段手台导致fx22发射自动关机的案例。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