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云台接线详解

楼主(2015-03-11):
多旋翼低成本、物理结构简单,为目前航拍不二之选,而云台往往是必备。但不同云台的可控程度,接线方式千差万别。
以笔者接触过的云台及飞控产品对多旋翼云台接线方式,与大家分享。
先从云台可控程度上说,已市面上销售的云台,无非以下几种受控方式:
1、仅能控制仰俯
2、能控制仰俯和横滚与模式
3、能控制仰俯和横滚并能有限角度锁定航向
4、能控制仰俯和横滚也能控制或锁定航向
控制接线方式的区别为飞控S.BUS解析或者物理PWM接线。常用飞控如NAZA,WKM,A2,SUPERX都支持FUTABA S.BUS方式单线连接飞控,免去繁杂的接线。
NAZA,WKM,A2都需占用1~5通道用于飞行,如果打开远程调参、返航点锁定等,还需占用6~7通道。而最常用的接收机都是8通道的,那云台还怎么接线?
下面以常见云台型号对应的控制方式,一一解析。因6203SB、6303SB物理接口不足,部分云台控制还可能需要用到S.BUS TO PWM解码器,解码14通道的S.BUS信号为PWM控制云台。
S版本为解码器(S.BUS TO PWM),P版本为编码器(PWM TO S.BUS)
解码器同样能解决使用大疆Lightbridge,而无法使用PWM输出控制云台的问题,并联天空端D-BUS(与S.BUS编码控制部分兼容)输出一路给S.BUS解码器,然后就能输出PWM信号给到云台啦。。。14通道不够你折腾么。^_______^
从6203SB的S.BUS信号解码出14通道PWM信号。
H3-2D~3D云台飞控通过S.BUS连接飞控S.BUS解析后用6通道的CAN输出控制云台仰俯
飞控通过PWM连接WKM为X3输入控制云台仰俯,NAZA 为X2输入控制云台仰俯
可使用接收机任意闲置比例通道控制仰俯
飞越云台飞控通过S.BUS连接如接收机为6203SB、6303SB则需要S.BUS解码器解析PWM通道控制云台。
6208SB切换B模式、7008SB切换C模式,使接收机1~8口输出8通道以后的PWM信号连接云台控制
1口输出9通道云台模式控制
2口输出10通道接云台仰俯控制
3口输出11通道接云台横滚控制
剩余4~8口可连接其他设备。
飞控通过PWM连接可使用接收机任意闲置比例通道控制仰俯
X-CAM 140BS云台飞控通过S.BUS或PWM连接如接收机为6203SB、6303SB则需要S.BUS解码器解析PWM信号连接。
1通道接云台副翼增益,4通道接云台转向增益,6通道接仰俯控制。
红外快门控制用7通道,如打开返航点锁定则用8通道控制。
另一种接法:6208SB切换B模式、7008SB切换C模式。遥控器9、10通道混控100%副翼和转向,1、2口接云台副翼和转向增益,3~8口任意接仰俯和红外快门控制。
剩余4~8口可连接其他设备。
Z15云台飞控通过S.BUS,云台PWM连接如接收机为6203SB、6303SB则需要S.BUS解码器解析PWM信号连接。6208SB切换B模式,使接收机1~8口输出9~16通道PWM信号连接云台控制,8个通道可用。
7008SB切换C模式,使接收机1~8口输出9~14通道PWM信号连接云台控制,6个通道可用。
云台独立接收机或S.BUS AUX2,或PPM AU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