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两款某飞控第3方gps

楼主(2015-03-1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QlmcJZ&id=44063503722&ns=1&abbucket=10&_u=bn1n06j86ab#detail

这个群是另外一个gps   289503877    优势远远大于上面  价格便宜

网友:
用的哪家的芯片?

网友:
看看,有空慢慢研究

网友(2015-12-05):
我想自己做一个转CAN的转换器   就可以用普通的GPS放在DJI上了

网友:
都是造福模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