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贴!也是炸鸡贴!倒霉 !!参与蓝天创展送桨活动!

楼主(2015-03-11):
机架飞控电池都到了!电机一直不到!(垃圾圆通)。昨天全部东西到齐,就开始装机了!昨天晚上装完试飞成功后今天就去飞!结果空中四个电机停转!快掉下是有好了! 过了一会!直接停了下来!就炸鸡了!损失1个全新电机和机臂!一个全新电池!昨天充电器也烧了!好倒霉啊

网友:
哈哈!欢迎参加送桨活动! 有你!

网友:
怎么回事?找到炸鸡原因没?

网友:
是不是接受不良啊

网友A:
炸机是不可能避免的,只能慢慢减少
我250都炸坏3个银燕2204了,250机架主板都炸坏一个,
6030空中射桨造成的,
换了6045再没射过,
刚刚用3毫米碳板切了机架主板,应该是没这么容易炸坏了,
还给1#和2#电机做了缓冲保护,重点也就重点吧,少飞1-2分钟没啥,
前几天作死乱飞撞树杈了,无伤,果断见好就收,
刚好做的板子到手了,这几天在更换机架主板中。。。

楼主:
焊接都是自己弄得~ 没问题! 用的全新电池~ 目前怀疑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是不可能避免的,只能慢慢减少
我250都炸坏3个银燕2204了,250机架主板都炸坏一个,
6030空中 ...

我上一个250也是!炸了无数次!挂在树上几次都没出问题!基本就是炸浆!
这个新组的250刚组完出去试飞!突然就四个电机没力!好像是停了下来!掉下来了~1 损失大~ 都是全新的动西~

网友B:
你的分电板是带开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分电板是带开关的吧~

嗯~   带开关的那个分电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带开关的那个分电板!

哈哈  没想到这个东西使用量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