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终于循迹找到泡泡老师啦,请教APM问题!

楼主(2015-03-11):
泡泡老师,逛了这么久终于在这个论坛找到你啦!请教一下,我用的pixhawk飞控板加450的机架,看论坛上说只要烧完默认的apm飞控程序就应该能比较稳定的飞行了,我想试一下室内飞行,于是想了个土办法,把飞机起落架宽松的绑住(各个方向都有活动空间又不至于失控后飞出太远),放在席梦思床垫上进行试飞,缓慢起飞时总感觉飞机往一个方向侧翻,微调了遥控器后又开始往别的方向侧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这样绑着对飞机产生了拉力导致不稳?还是起飞时本身就会有不稳的现象,飞起来就稳了,过分苛求了起飞时的稳定品质?谢谢!有说的不清楚的地方请追加提问,打扰了!

网友A:
千万别去动微调,所有微调全为0,
起飞本来就不是很稳的,要及时打杆修正JJ姿态,去外场找个大点的地方多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去动微调,所有微调全为0,
起飞本来就不是很稳的,要及时打杆修正JJ姿态,去外场找个大点的地方多练 ...

好的,谢谢泡泡老师!就用默认的参数飞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泡泡老师!就用默认的参数飞应该就可以了吧?

不一定的,试飞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