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新功能 旋钮改三段开关

楼主(2015-03-14):
仔细看图把 很简单 ,接线图 已上传
配件:
      1.三段开关     (1个)
      2.电阻5.1kΩ   (2个)
      3.电烙铁 焊锡丝 延长线 钳子 天地飞7遥控器 双手等。

接线图

用钳子固定住三段开关,然后焊接5.1k电阻

焊接电阻完成后 焊接延长线,顺序 上信号 中正极 下负极

焊接完成后 搬动开关 看看6通道显示

装到我的遥控器上,哈哈

完成

网友:
diy一体控!       顶   学习了

网友:
收藏了,现在还不想改

网友A:
我是没万用表不然早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万用表不然早搞好了

不用万用表

网友:
挺有用的

网友B(2015-10-13):
这个改法有问题吧   按你画的示意图,扭子拨向左边的时候不是就短路了吗

网友(2017-03-11):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法有问题吧   按你画的示意图,扭子拨向左边的时候不是就短路了吗

没事的

楼主(2017-05-07):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路过帮顶喽

谢谢

网友(2018-01-02):
楼主我用的是mc6改的,飞控是apm。但是有个问题,波动钮子遥控器校准界面有反应,但是到了飞行模式选择时就不行了这是什么问题,能不能帮我分析下

网友(2018-03-31):
楼主是三脚的三段开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