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enCopter 穿越者V 新品首发

楼主(2015-03-13):
AlienCopter 穿越者V
缺省设计为高速穿越机,配置如下:
配置如下:
1. 全套280轴距3k炭纤机架和螺丝等;
2. 模块化可拆卸飞控MWC 32位;
3. 基板带开源电调,机身LED以及轴距LED灯接口,带XT60插头;
4. 模块化可插拔5.8G图传,带双天线:机尾5.8g天线,机底部平板天线;
5. 图传内置MiniOsd,已经刷Rush-Osd固件;
6. 定制动力电机2204  2300kv,强硬尼龙玻纤桨6030
选配件:专配版本内置5.8G接收双目大屏视频眼镜2.4G调频遥控器FlySky I6
飞控缺省是优化过的代码,可以刷MWC最新固件,但需要玩家有调试能力,刷Aliencopter特质的固体,完美驾驭本穿越机

介绍
AlienCopter CrossV1,以下简称为:穿越者V1”,它缺省的配置是为专业多旋翼竞技穿越设计的配置,适合高速飞行控制,这仅仅是设计的一个最基本的特性,它最大的魅力在于提供一个完全开放以及开源的平台,给玩家、专业人士以及那些充满智慧而没有足够设备的人们一个可能。集成了如下特征:
第一,采用简洁的炭纤板材结构,设计为模块化,方便玩家维护,同时提供炭纤机架的结构图纸,玩家可以自行通过3d打印机更新机架,因此即便是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玩家也能自己完成易损件的替换,同时也可以通过官网指定渠道购买相应配件,由于模块化设计,玩家非常方便自己维护。
上图可以看到结构非常简洁,所有螺丝都是一个M3内六角,拆卸仅仅需要一把螺丝刀,标配套装安装教程、备份螺丝包以及螺丝刀玩家基本有一点动手能力皆可完成安装。
第二,双摄像头设计,图传是直接连接FPV航模航拍专用彩色摄像头,注意是低照度自适应的摄像头参数如下:
1. 感光芯片:1/3 inch HD Color CMOS
2. 视频制式:PAL
3. 有效像素::PAL=720(H)*576V/ NTSC=720H*487V
4. 清晰度:600TV Lines (高 清)
5. 最低照度:0.01Lux  (低照度)
6. 视频输出:1.0Vp-p/75Ω
7. 功率消耗::40MA ±10%
8. 同步系统:内同步
9. 信噪比:大于50dB
10. 电子快门:(N)1/60-1/10000s, (P)1/50-1/10000s
11. 工作电压:DC5-15V  ±10% (宽范围供电)
12. 其他功能:
13. 产品尺寸: 21*21*28mm±0.5mm
14. 工作温度::0~45℃     RH95%  Max
15. 储存温度:-40~85℃     RH95%  Max
16. 重量:约15g
飞行视角的,上面是可选配Mobius FPV摄像机常见的录制设备
第三,强大的图传体系,32频点的5.8G发射,定制化的双天线模式,机尾部普通5.8天线,机头底部为特制的平板天线,向下120度的圆锥体覆盖下方视频盲区,缺省功率为400mw无延时传输距离为2000米,同时图传内置的Mini-OSD,缺省刷入了,特制的Rush-OSD可以配合飞控实现飞行参数回传
第四,独立的集成电路体系,采用了高度集成的机制,使得玩家外接线路仅仅只需要焊接电机线即可,同时电路板与机身采用了减震器隔离处理,一则为了给飞控减震,二则为了在飞行器炸鸡的时候,对电路起到很好的保护左右,电池插头采用了XT60的标准插头,并且采用插头与电路板保护的机制,即便用户用较大的力量插拔电源插头,也不会对电路板造成过大的损坏。
第五:采用开源的飞控以及开源的电调技术,玩家可以自行将硬件发挥到极致,重点介绍一下集成芯片电路的硬件配置:
1、主 控 制 器:
  STM32F103CBT6ARM 32Cortex-M3 CPU,最高工作频率72MHz1.25DMIPS/MHz128KB FLASH , 20KB SRAM。单周期乘法和硬件除法, 拥有USBUSARTSPII2 C 等共9 个外设接口。比8位的ATMEL AVR运算能力更强,可以实现更多更复杂的软件算法,可括展性更多。它的调试模式:串行调试(SWD)和JTAG接口,还可以用内置的BOOTLOAD实现串口下载。
2MPU6050 MEMS三轴加速度计+三轴陀螺仪
  这是最主要的姿态传感器。InvenSense公司的MPU6050芯片内部集成了三轴加速度计和三轴陀螺仪,不仅消除了我们焊接电路板时易造成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之间的对准误差(alignment error),而且由于其内置了数字可编程的低通滤波器,在飞行器经受较大振动时,可用程序设置适当频率的低通滤波器,用来滤掉高频振动。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用来减小四轴机体振动对陀螺仪数据的影响,陀螺仪最大量程:±2000/,加速度计: ±16G
3HMC5883L 三轴磁强计电子指南针
  霍尼韦尔HMC5883L 是一种表面贴装的高集成模块,并带有数字接口的弱磁传感器芯片,应用于低成本罗盘和磁场检测领域。HMC5883L 包括最先进的高分辨率HMC118X系列磁阻传感器,并附带霍尼韦尔专利的集成电路包括放大器、自动消磁驱动器、偏差校准、能使罗盘精度控制在1°~2°的12位模数转换器. MWC飞控中主要用于测定地球磁场强度,来标定飞行器航向。最大量程:±8 Guass,分辩率:2 mGauss,在传感器周围不应该有比较大的带磁物质或者通过大电流的线路,对于蜂鸣器以及含铁物件尽量保持比较远的距离。
4MS5611 高精度气压计
  MS5611气压传感器是由MEAS(瑞士)推出的一款SPII²C总线接口的新一代高分辨率气压传感器,分辨率可达到10cm。该传感器模块包括一个高线性度的压力传感器和一个超低功耗的24位Σ模数转换器(工厂校准系数)。MS5611提供了一个精确的24位数字压力值和温度值以及不同的操作模式,可以提高转换速度并优化电流消耗。高分辨率的温度输出无须额外传感器可实现高度计/温度计功能。可以与几乎任何微控制器连接。通信协议简单,无需在设备内部寄存器编程。MS5611压力传感器只有5.0毫米×3.0毫米×1.0毫米的小尺寸可以集成在移动设备中。这款传感器采用领先的MEMS技术并得益于MEAS(瑞士)十余年的成熟设计以及大批量制造经验,保证产品具有高稳定性以及非常低的压力信号滞后。在MWC飞控中主要起的作用就是用于定高。
5CP2102 USB转串口
  CP2102其集成度高,内置USB2.0全速功能控制器、USB收发器、晶体振荡器、EEPROM及异步串行数据总线(UART),支持调制解调器全功能信号,无需任何外部的USB器件。CP2102与其他USB-UART转接电路的工作原理类似,通过驱动程序将PCUSB口虚拟成COM口以达到扩展的目的。通过这个芯片可以实现MWC飞控直接和电脑端连接,实现飞控固件下载和与上位机连接,软件调参和监控运行数据。
6、飞控状态指示灯
    运行指示灯,状态指示灯
7、遥控器接收机接口
  THRO:油门通道
  ROLL: 横滚通道
    PITCH:俯仰通道
    YAW: 偏航通道
    AUX1~AUX4: 自定义通道
8、电调的PWM驱动接口
  PWM1~PWM6
9、可供外扩接口:
  UART接口(接蓝牙、数传等)
  I2C接口 (接I2C-GPS/Sonar导航板等)
    未来我们将提供更多传感器的拓展
第六,电调采用了开源电调,最大电流高达12A独立的电调模块,方便玩家更换以及维护,如果玩家有需要,可以更换更大的容量的电调模块。
第七,整机的性能参数表

第八,视频眼镜,作为选配件,如果玩家要体验极致的FPV第一视角飞行,最好是配置我们的视频眼镜,视频眼镜提供双天线,32个频点对频,并有AV IN功能,提供NP-F330 NP-F530 F550 F570 NP-F730 F750 F770 NP-F930 F950 F960 F970接口电池盒,采用18650电芯更加安排可靠。
上述图片,依然是工程版本,最终以实际量产版为准,量产版电池后盖以及电源线都会隐藏到头挂绳里面,玩家出行更加方便,同时也提供一个XT60接口,以备不时之需提供供电。
第八遥控器部分,暂时采用商业遥控器,玩家自行购置,或者购买我们推荐的FlySky i6等,通道对应关系为:
l CH1对应  ELEV
l CH2对应  AILE
l CH3      NC
l CH4      NC
l CH5对应 THRO
l CH6对应 RUDD
l CH7对应 AUX1
l CH8对应 GEAR

网友A:
我不认为这是个思路清晰的产品……

网友:
我只关心价格

网友B:
终于见到一个设计新颖的机架

楼主:
你应该多关注产品,价格暂未公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见到一个设计新颖的机架

谢谢,设计很好地,多谢关注。我们是AlienCopter品牌的!官网:www.aliencopter.com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应该多关注产品,价格暂未公布。

这是我们AlienCopter的新品。我们的官网www.aliencopter.com。多多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认为这是个思路清晰的产品……

思路清晰,设计新颖。只是我第一次发帖。语言表述和排版有问题。谢谢关注。 这是我们AlienCopter新品。我们的官网www.aliencopter.com

网友:
组织个穿越视频比赛你们能赞助2~3架奖品吗?看谁飞的视频惊险刺激流畅。

网友C:
我只想说我们对机架电子设备安装的思路都差不多  你比我快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说我们对机架电子设备安装的思路都差不多  你比我快一步~

haha. 多多关注我们AlienCopter。官网:www.aliencopter.com

楼主:
全套(包括摄像头,FPV眼镜,机架,飞机电池,遥控),价格很公道,比大家想象的要便宜好多。这是一款消费级的,有需要可联系我。QQ1264209058或者Skype:www.aliencopter.com。邮箱:wholesale@aliencopter.com.

网友:
机底部平板天线;这个可以单独购买?

网友:
如果是折叠的我会有兴趣

网友(2015-04-13):
我想说视频眼镜图片是俺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