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的架子还是太脆弱了,首飞连备用桨都没用上就回家了

楼主(2015-03-13):
白带了10几套桨3条电池,都没用上,首炸机架就散了,建议没玩过打印机架的可以不用试了。

网友:
之前也在直升机的侧板上试过,但是小炸就断了,还是碳纤结实,不过3D打印可以做一些别的地方的东西,摄像头外壳,电池盒等碳纤无法成形的东西

网友:
好像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你那个3d打印的材料太脆了吧

网友:
打印不错,是材料问题吧

网友:
太薄了  看着厚度连4mm都没有   炸了肯定坏啊

网友(2015-04-27):
可以打碳纤啊  建议试试强度高一些的料  petg pc 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