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动力系统的组成、各部件的运作原理、种类、

楼主(2015-03-13):
航模动力系统由(从前到后)螺旋桨、电机、电调、接收器和电池组成。   1. 先讲螺旋桨,螺旋桨有两个重要的参数写在它的正面(比如,分别是:
1)直径:比如8060或者8*6螺旋桨,它的第一个数字就是直径,通常以英寸为单位,桨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推力
2)螺距(Pitch):后面那个数字就是螺距了,螺距等于理想状态下螺旋桨转动一周前进的距离,8060的螺距为6英寸,1047的螺距为4.7英寸。螺距越大,飞机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就越大,但是在低速状态下的效率会下降,加速度也会下降。螺距的功能有点像是汽车或者自行车的档位。
常见的螺旋桨分三种:

1)电动机螺旋桨:硬质,中转速或高转速螺旋桨
2)慢速电动机螺旋桨:柔软,一般螺距在5以下,在高RPM转速下可能会断裂。在慢速下会获得最大的推力。
3)油动螺旋桨:极硬,能量转化效率较低
如何选择螺旋桨?
1)首先当然是看厂家或者是飞机设计者的推荐配件,FT的飞机推荐配件欢迎大家到【酷玩实验室】网站查看
2)一般来说,如果你在做高速飞机,就选螺距大、硬质的螺旋桨。低速飞机则相反。桨的直径选择取决于飞机的起飞重量。
还要提醒一件事就是,不管是前拉式飞机还是后推式飞机,螺旋桨有字的一面永远是朝前的。不然效率和稳定性都会大大降低。第二部分讲的是电机。
我们玩航模飞机最常见的马达是无刷电动电机(还有有刷电动电机和油动引擎),无刷电机分为两类:
1. 内转子电机(Inrunner):只有中轴转动,多用于快速飞机,涵道飞机。要如何为自己的飞机选择电机呢?
1. 首先当然还是查看生产商和飞机设计者的推荐配置啦,FT飞机的推荐配置可以查看酷玩实验室哟
2. 有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
1)对于入门教练机,每磅(453.6克)起飞重量需要75到100瓦特的功率
2)对于二战战斗机,每磅起飞重量需要150瓦功率
3)对于涵道机或3D机,每磅起飞重量需要200瓦以上的功率
3. 只用马达功率的80%,为意外情况留一些空间
同时,在选择电机的时候,有三个重要的参数需要考虑:
1. 电机的尺寸
2. 电机的额定功率
3. 电机的KV数
(当然电机的品牌也很重要,某些品牌电机的质量实在呵呵,在此不表)
1)尺寸:最常见的尺寸表示方法是这样的形式:朗宇2212-12,最前面的22是定子的直径,中间的12是定子的高度,-后面的12是每个线圈转的圈数。基本上来说,大的马达可以在不被烧坏的情况下产生更大的功率。重量也是个重要的尺寸蚕食,朗宇2212的重量是50g。
2)额定功率:因为额定功率是一个相对电压的数值,在15V的时候额定功率在150W,意味着在10V的时候只有100W。所以还是要看配上桨之后的功率。
3)KV:KV等于每伏特电压所产生的每分钟转数,1400KV意味着在10V电压下转数等于14000转/分钟,当然这是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测量的。KV数与可匹配的螺旋桨有很大关联。
同样的电机配上不同的螺旋桨,他的电流和输出功率就会发生改变,这是小电机或者高KV电机配大桨会超坏的根本原因。2. 外转子电机(outrunner):扭矩更大,整个外壳转动,用的最多的电机种类,其尺寸和造型也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