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使用蓝牙模块连接地面站(包括手机端,电脑端)

楼主(2015-03-13):
第一次发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请指出来。

有了OSD,感觉数传没什么用,但是有时候调参用线比较不方便,而且也不能用手机连APM,但是买数传就用来调参就有点浪费了,所以就想着用蓝牙,而且便宜,一个蓝牙模块才20不到,加上你电脑如果没有蓝牙的话买个蓝牙适配器也就10元不到,比数传便宜多了。
好了,上清单:
蓝牙模块:我用的是HC-05。大家最好买带底板的,方便模块调参。

蓝牙调参软件:PL2303HX,用于修改蓝牙的波特率。

蓝牙适配器:给没蓝牙的电脑配置

首先就是要更改HC-05的波特率,用PL2303连接HC-05,注意HC-05的RX接PL2303的 TX,HC-05的TX接PL2303的RX,GND--GND,VCC---VCC,大家修改蓝牙的波特率时,最好PL2303插在电脑机箱后的USB上,因为我修改时老师发不了AT指令,可能电压不够吧,插后面就好了,插之前,按住HC-05上的按键,灯HC-05上的LED灯2秒闪一次就说明进入AT指令模式了,连接好后,打开串口调试小助手

在发送区输入AT,输入之后一定要按回车,接收区回复OK就说明进入了AT指令模式。
接下来修改波特率,在接收区输入AT+UART=57600,0,0     输入之后再按回车,因为AT指令要按回车,塔才会识别,接收区返回OK说明你波特率更改好了,接下来就是HC-05与APM相连了

这样你的手机端地面站就可以连接APM了。
用HC-05使APM连接电脑地面站你还必须装IVT蓝牙驱动,使用蓝牙串口才能连接APM,安装ITV,然后按照文件里的方法破解,打开IVT

接下来就可以打开地面站,端口号选择刚才弹出的端口,波特率选择57600.就可以连接APM了。
现在你可以摆脱线得束缚了,成本也不贵。

软件差点忘发:串口调试小助手:
                        PL2303驱动:http://pan.baidu.com/s/1kTKKbTt

                        IVT蓝牙驱动破解版:http://pan.baidu.com/s/1o61Hd0Y

网友(2018-11-26):
引用 网友A:
只是你的驱动太老了,win7并不能使用,也可能是个例,我下了比较新的破解版。有需要的可以留邮箱

老哥能给我发一个蓝牙驱动么?1028507471@qq.com

网友:
楼主,我用的hc-06从机模块,用USBtoTTL模块插电脑上,发送at指令没反应怎么办?模块没有按键,之后按键预留的焊盘,怎么弄?

网友(2015-03-14):
厉害啊,又是曲线救国,思路改变,省钱了

网友:
顶,谢谢楼主的IVT蓝牙驱动,之前连不上的原因就是蓝牙驱动没有搞对

网友:
高手啊 强烈顶

网友B:
怎么你图片上还是有数传呢??

网友:
谢谢,今天下午搞定了,校准罗盘简直太方便了。

网友A:
只是你的驱动太老了,win7并不能使用,也可能是个例,我下了比较新的破解版。有需要的可以留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你图片上还是有数传呢??

那个图只是看接线方法的,跟数传一样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你的驱动太老了,win7并不能使用,也可能是个例,我下了比较新的破解版。有需要的可以留邮箱

我WIN764位可以用的

网友:
能连手机吗?

楼主:
必须的,手机就不用那个IVT软件了,直接连

网友(点评):
蓝牙信号没那么玩的距离吧

网友(点评):
蓝牙信号没那么玩的距离吧

网友(点评):
蓝牙信号没那么玩的距离吧

网友(点评):
蓝牙信号没那么玩的距离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必须的,手机就不用那个IVT软件了,直接连

就是近距离调参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你的驱动太老了,win7并不能使用,也可能是个例,我下了比较新的破解版。有需要的可以留邮箱

didiaod2@qq.com谢谢

网友:
你好发送AT能返回ok但是发送AT+UART=57600,0,0 没有反应发送at+baud7能设置57600波特率接上apm后能连上但是不能接收数据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有蓝牙串口也链接不了电脑呢,我的蓝牙串口是电脑自带的,,串口调试助手都可以用,但是MP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有蓝牙串口也链接不了电脑呢,我的蓝牙串口是电脑自带的,,串口调试助手都可以用,但是MP就是 ...

你的蓝牙模块改了波特率了吗?APM也要重新选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