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救 泡泡老师 futaba t10cp遥控玩不了迷你APM

楼主(2015-03-14):
油门校准后就这样,而且不能解锁

网友:
进入舵量显示,查看油门通道上下是否都为100,
遥控器恢复一次黙认设置,重新校准。

楼主:
我也是帮模友调miniAPM   可他给我出了个难题,他要用FUTABA的控, 可我一直用的是天地飞,从来没用过别的控呢,一窍不通啊,我调遥控是看着泡泡老师的 (FUTTABA 10C 设置6档位玩APM)视频设置的。可接调参软件后 设置遥控器校准就发现这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这10cp  没有失控保护选项啊  泡泡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10cp  没有失控保护选项啊  泡泡老师

看到你的遥控器工作在PPM发射模式,你的遥控器不是2.4G,是72M的吧?
72M的可能没有失控保护这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遥控器工作在PPM发射模式,你的遥控器不是2.4G,是72M的吧?
72M的可能没有失控保护这项。

恩 是PPM模式,  我改成 1024模式了之后  跟接收机就断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是PPM模式,  我改成 1024模式了之后  跟接收机就断开了。

72M,拉杆天线的发射模块吧?
工作在PPM 72M发射模式是没有失控保护选项的,除非你用72M免晶体接收机。

楼主:
又来求助了,四轴飞起来 抖动厉害  无法控制, 记得看过泡泡老师的帖子,需改PID,改完了可以起飞后在做自动调参,对吧泡泡老师。但是具体怎么改,改哪个不知道。需要老师教一下,最好是有个图文解释,我比较笨,麻烦您了。 还有以前一个apm起飞后方向水平来回晃,就是飞机水平着左右晃,幅度不是很大,有点像摇头病是的。什么原因啊?   用的好赢乐天10A电调 不带BEC,自己已经做过电调的油门行程校准,还用不用APM做个油门行程校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来求助了,四轴飞起来 抖动厉害  无法控制, 记得看过泡泡老师的帖子,需改PID,改完了可以起飞后在做自 ...

调小第二行的二个P,把二个0.1500改为0.0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