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NAZA-M的问题

楼主(2015-03-14):
泡泡老师,请教你一个问题。NAZA-M的电源烧了,可否用其他5V的模块替代。
谢谢额,在线等你!

网友:
我用过,可以用但是不能检测电池电压

楼主(2015-10-21):
泡泡老师,你好!请教一个问题。miniapm无法烧写固件,无法连接,驱动安装正常,升级固件时,提示没有通信,未连接。麻烦老师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