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水手四轴试飞炸机了

楼主(2015-03-14):
  好不容易等到了双休,但天公不作美,天气预报说竟然两天都是下雨,但自己又是多么的想试飞,就坐在小板凳上眼巴巴的看滴滴小雨从天漂落,等到快中午的时候,雨终于暂时停了,赶紧拿上飞机来到楼顶试飞。因为是在自家小区的楼顶,水手四轴和飞控NAZA又是刚试飞,为了安全起见在水手四轴下系了根安全绳,防止突然的失控或坠落到楼底下。
  第一块电用的是2200mah 4S电池,报警电压设为3.7V,飞了两分钟左右就开始报警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不给力,还是相对于这水手四轴来说这2200mah电池的容量太小了。
  第一块电刚飞完时天又下雨了,害得我又一阵苦等,当雨暂时停歇的时候,我赶紧飞第二块电,刚开始在自稳和GPS模式下都非常正常,但当飞到2分钟左右的时候,水手四轴突然侧倾随即立马坠落到地上,1238桨断了两支,还好机壳和其它电子设备都没事,万幸啊。
  事后我在检查螺旋桨的时候,发现一号电机的桨座螺冒很松,手一拧就拧开了不知道是坠地的时候弄松的还是在飞行的时候慢慢的振松的,我记得在飞第一块电的时候四个桨座的螺帽都是用板手拧紧过的。后来我又查看了一下飞行录像,突然下坠的瞬间就是一号电机先向下坠的。第一种可能就是在飞行中一号电机的桨座螺帽松了,一号机臂突然失去了升力导致坠机,第二种可能是飞控突然抽风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坠机的?

飞第一块电

飞第二块电时炸机了

网友A:
貌似大疆这种炸鸡很多。官方称干扰。摩友称抽疯。我的lite也抽疯  跟你这个一样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大疆这种炸鸡很多。官方称干扰。摩友称抽疯。我的lite也抽疯  跟你这个一样炸鸡 ...

靠,不会吧,大疆的飞控这么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不会吧,大疆的飞控这么不靠谱?

反正我的四轴就这样炸过  。视频中可以看出来你的四轴突然一个轴失去动力,对吧。你检查子弹头 电调线衔接好了没

网友:
一个电机突然断电。。。

网友:
我用NAZA
LITE  也抽过 换了APM  再也不抽了

网友:
在水里测试怎么还炸鸡啦!同情,心疼啊!

网友:
我刚刚入的lite,
不会吧,有点担心哦

网友B:
楼顶飞,非常危险,只能在无人的空地飞,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顶飞,非常危险,只能在无人的空地飞,切记。

所以我系了安全,安全绳的长度才几米,活动范围够不到楼顶边缘,所以他要炸也只能炸楼顶,飞不出楼顶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系了安全,安全绳的长度才几米,活动范围够不到楼顶边缘,所以他要炸也只能炸楼顶,飞不出楼顶范围 ...

其实在水里更安全。起码不会断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水里更安全。起码不会断浆

对,没错,可是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四轴到是防水可是控和人不防水的,只能利用雨中间停歇的那几分钟赶紧跑楼上去试飞一下

网友:
路过   貌似这个问题  一直有吧

网友:
是不是撞到了,我听到一声响才掉下去的

网友:
什么电机啊?你的浆貌似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