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杆

楼主(2015-03-15):
250四轴 cc3d飞控 富斯i6  油门要推到一半电机才会转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调油门校准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油门校准一下试试

校过的 一个一个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油门校准一下试试

我想是不是要在控上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是不是要在控上设置

校验遥控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验遥控器行程!

富斯控  可以指导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前辈

网友:
open pilot电机最小输出量校准

网友:
校电调和摇控器杆位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