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的一些问题想问问大神们,谢谢

楼主(2015-03-15):
今天试飞apm2.6,载机s500,飞控不带gps.就是在自稳模式下没有任何问题,当切到定高模式时升降舵向下打飞机不是往正后方走,是斜着往左后方跑的,副翼往右打,飞机是斜着往右前方跑的,也就是一号电机的方向。飞行环境为室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网友:
路过来。。看看我是啥头衔了

网友A:
传感器校准了吗?电机水平吗?这一般是有些细节没做到位,仔细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楼主:
行,谢谢哈,我这个罗盘放置方式有问题吗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校准了吗?电机水平吗?这一般是有些细节没做到位,仔细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

行,谢谢哈,我这个罗盘放置方式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谢谢哈,我这个罗盘放置方式有问题吗

定高不用罗盘参与的,除非勾选了简单模式

网友:
这种罗盘没用过,看标识应该没问题,不过放那个地方有可能被大电流干扰,导致定点模式画圈

网友:
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过

网友:
学习学习如何解决的。

网友B:
是你罗盘没校准好的问题,你那个罗盘上的箭头,并不一定是前向,
罗盘的前向,,要在软件里校准并核对最终确认前向,然后标注前向标记再装机。

网友:
新手路过 顺便学习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我再按你的教程校准一遍,谢

引用 网友B:
是你罗盘没校准好的问题,你那个罗盘上的箭头,并不一定是前向,
罗盘的前向,,要在软件里校准并核对最终确 ...

谢谢泡泡老师,我再按你的教程校准一遍,谢谢

网友C:
顺便问一句。APM2.8与APM2.6差别那?APM2.8硬件更好|?

楼主:
细微的差别,2.6最稳定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一句。APM2.8与APM2.6差别那?APM2.8硬件更好|?

细微的差别,2.6最稳定

网友D:
搞好了没?

楼主:
已炸,哈哈,不是本人炸的。

引用 网友D:
搞好了没?

已炸,哈哈,不是本人炸的。

楼主:
还是要谢谢你的

引用 网友D:
搞好了没?

还是要谢谢你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要谢谢你的

还是那个原因?

楼主:
不是,新手飞的,风太大,一下飞远了,哈哈

引用 网友D:
还是那个原因?

不是,新手飞的,风太大,一下飞远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新手飞的,风太大,一下飞远了,哈哈

那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就校准了一下

引用 网友D:
那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就校准了一下

网友E:
你是杭州的?

楼主:
是的,余杭区

引用 网友E:
你是杭州的?

是的,余杭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余杭区

江干的

楼主:
有空一起玩啊,哈哈,qq. 694946

引用 网友E:
江干的

有空一起玩啊,哈哈,qq. 694946358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一起玩啊,哈哈,qq. 694946358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