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零度电台用2.4G好还是900....那款更实用抗干扰

楼主(2015-03-15):
零度电台用2.4G好还是900....那款更实用抗干扰..请指教

网友A:
零度自己的电台应该是XBEE 933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度自己的电台应该是XBEE 933的吧?

说有两款..2.4G和9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有两款..2.4G和900

2.4G是小合子到手机的WIFI信号150米左右,900是二个大合子之间传数信号,可以2-3公里。
一个大合子装JJ上,一个大合子连接小合子放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