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多旋翼安装细节

楼主(2015-03-16):
最近在学很多新的东西,都没时间陪大家扯淡了,今天整理之前写过的文章,看到在微信发的一篇自我感觉良好,介于越来越多的多旋翼爱好者自组飞机,我觉得把这个文章搬运过来会给大家有点帮助吧,,不多说了,开始

楼主:
多旋翼飞行器以其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安全系数高等优点,诞生之后得到快速发展。现如今不但让航模爱好者爱不释手,也成为新一代航拍的利器,市面上很多款航拍产品,但是大多数爱好者还是更喜欢自己组装。玩的人多了自然会有很大的水平差异,有些人会说,组好了,可以飞就可以了,完全不是这样,有很多要注意的隐患和一些需要吹毛求疵的细节,下面我为大家简单的说几点。
1.水平问题

楼主:
这点虽然很多人逐一得到,但是很难想象他的重要性所以大多数都是目测一下就可以了。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多旋翼飞行器的电机不水平的话损失拉力的同时还会带来额外力矩,一个不水平也许就要其他的电机输出不一样的动力来平衡他甚至平衡不了,如果电机座不水平,不但会产生自旋等现象,还会导致电机升力下降以至于需要别的电机来补偿,损失效率。这些都是相对于那些可以自由调节电机座的机架而言,比如飞越650,680,680pro等等,也有一些不能调节的,这些厂家已经做好了水平,为我们省了不少事,比如飞越690s,DJI的F550等。
2.重心问题
我们在安装飞行器设备的时候,就要通过走线的技巧来尽量让飞行器配平,因为多旋翼飞行器的重心在中间,所以重量要很匀称,才会让效率最高。当然也许重量不对称也好飞,但是起飞侧滑严重,并且飞行过程中需要重的一边输出更大拉力来保持飞行器水平的话无疑是很消耗功率的。

楼主:
3.轴距问题
对于很多轴距也可以自由调节的多旋翼机架(电机座可以随意安放等)要注意到轴距的问题,特别是有些玩家diy的机架长短也许误差更大,我们要很仔细的去量他们之间的误差,控制到最小,如果轴距不一样,和重心不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较短的轴会需要输出更大的拉力才能维持飞行器水平。

楼主:
4.接头与焊线
在多旋翼上面我是不鼓励大家使用任何接头的,能焊接就焊接,什么接头也没有实实在在的焊接来的有安全感,当然这需要你本人了解一些焊接知识并加以实现,不要觉得这很麻烦,几多不压身,何况这样杜绝隐患更能保证你的设备以及拍摄环境周边的人群安全。对与我来说,连电调的信号延长线我也会剪掉接头用焊上,焊接的时候不要把线剪得太短,不要露出太多增加重量,但是也要有留有一些余量以防万一。

楼主:
5,线材以及设备的选择
遵循够用就好的原则,留一些余量即可,比如说我们的电机工作电流为3a单个,瞬时电流最大18a,电调的延长线我们用16号硅胶线即可,有些人会觉得这有什么,就差一点点,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每个地方都注意到之后你会觉得讲究很多。
6.隐患问题
我们安装和走线的时候不但要考虑到电子设备互相之间的电磁干扰等问题,也要考虑到线材穿越碳板等缝隙还有狭小空间的问题,长期使用是否会有损坏。碳板是激光切割的,边缘很锋利且碳板会导电。螺旋桨不可避免的会有震动,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做任何处理直接把线材接触碳板,在高频震动的环境下碳管磨破线材导致短路很明显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处理的办法是用锉刀把碳板边缘锉圆滑之后滴上502胶水。有一些机架的板子是pcb的,例如飞越680pro的上板,不能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边缘贴上3m胶来杜绝隐患。

楼主:
7.松动隐患
最好是所有螺丝都打上螺丝胶。螺旋桨锁带来的高频微小震动很容易就会把螺丝震松。
在此强调一下,请认真对待设备,不要贪图小便宜买便宜胶水等等。
只有对自己的水准要求够严格,才会有好的产品诞生,吹毛求疵的标准结果是作品如艺术品般完美。

网友:
小海老师好

网友:
楼主好,楼主辛苦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楼主的泡泡尺不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狼主任好

网友:
好腻害的样子

网友:
我来啦  小海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