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旋翼图传的选择

楼主(2015-03-16):
fpv爱好者越来越多了,最近很多玩多旋翼的问我,xx功率的图传能传多远,这真的很难回答,因为这有干扰因素和图传质量因素在里面,我有用过2000mw图传才一百多米的。。也用过200mw图传四五百米的。。首先说明一下,理论上来说功率越大距离会越远,但是图传设计的好的,做工好的,频点好的,能做到小功率也好远好远

楼主:
市面上的5.8g图传比较出名的有三种,一种是肥鲨(fatshark),一般配合视频眼镜使用,据说不支持自身品牌之外的图传。还有就是欧姆威(aomway),对这款的印象不太好,因为之前接触过的不太稳定,我的好朋友东明从郑州过来厦门找我玩的时候带的就是欧姆威的5.8g2000mw图传加一个32频点的接收机,之前是距离不怎么远,后来直接在地面上也看不清东西了,返厂检查说没事。。还有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创兴科了,我个人对创兴科的感觉很好,之前买过一个200mw的在学校这种wifi巨多的情况下飞四百米也没怎么雪花。

楼主:
今天出去测试创兴科最近出的mini200mw,第一次飞行高度大概30米,飞行方向有树遮挡,飞到680米的时候雪花严重,返航了,,第二次飞行方向无遮挡,拉距直到800米才比较严重雪花,心虚切返航了,第三次就不说了有点乌龙,结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才200mw。昨天在公园做拉距,周边树高密集,飞行高度才320米就严重雪花了。。这该怎么说距离呢。是吧。。图中大屏幕用的是创兴科rc805的图传接收机,小屏幕用的是某创新科某不知名型号接收机。。两者距离差不多

楼主:
肥鲨可以说是航模界里面同功率图传中距离好远好远的了吧。。,不想评价什么,什么都好就是不便宜啊,最近搞的穿越机用的是肥鲨的图传,不过因为很忙没啥时间去飞,也就没得出什么结论。。

楼主:
欧姆威的,映像不太好的牌子,不过挺多人说好的,价钱也不便宜,就我来说,这价钱我愿意买肥鲨的就算功率小点,距离应该没肥鲨功率小点的远吧。。求手上有此款图传的对比一下

楼主:
多旋翼一般航程不长,要fpv的话没必要花那个钱去买大功率的图传但是别贪便宜买杂牌子就好了

网友:
顶小海班主

网友A:
顶海尼玛,问个问题,飞越650的碳管机臂是多粗的?中心板是多厚的?

网友B:
话说RTL高度在哪里设置?

网友C:
海哥,我收了东江的欧姆威图传接收,那买其它牌子的发射机可不可以用

楼主:
狼哥好客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海尼玛,问个问题,飞越650的碳管机臂是多粗的?中心板是多厚的?

16*14的机臂,2mm的中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RTL高度在哪里设置?

高级设置里面有RTL-ALT。你直接在设置地理围栏那里好像也能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哥,我收了东江的欧姆威图传接收,那买其它牌子的发射机可不可以用

可以,亲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16*14的机臂,2mm的中心板

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级设置里面有RTL-ALT。你直接在设置地理围栏那里好像也能设

不是说不能开地理围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不能开地理围栏么?

我是说  那个设置在那附近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  那个设置在那附近而已

原谅我的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