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评测】极翼P2飞控开苞印象

楼主(2015-03-16):
今日拿到极翼P2飞控一套,开苞以一看究竟。
    外包装比较简洁大方,包装盒和红腰带上的品牌型号标志比较醒目。
    首先是飞控主体了,铝合金CNC外壳,做工很精致,标识也很清楚明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主控支持普通接收机接线方式,也支持S-BUS接线方式,电机输出接口6个,也就是说最多支持6轴飞行器。盒子里附了一页简单的说明书,更详细的操作手册官网可供下载。只是有一个疑问,似乎没有扩展插口可用,如果后续出OSD什么的,该插到哪儿呢?也许使用S-BUS方式的时候,其他输入口可以被利用吧(猜测)
    电源模块和LED被集成在了一起,CNC铝外壳,做工没得说。只是LED好像只是红色单色,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得更丰富一些呢?模块与主控连接由两个3P杜邦头4根线连接,其中LED只有一根线,这个为什么不直接做成一条4P线呢。
    GPS和罗盘模块,塑料外壳,大小合适,注塑工艺还不错。只是连接线似乎略短了一点,再就是线有点偏硬。
    调参线,应该是定做的,很漂亮。
    GPS支撑杆,使用的是4MM直径的实心碳棒,但碳棒与铝对应的孔直径有点偏大,插入碳棒后比较松,使用胶水填充一下就OK了,然后用螺丝或机米锁紧。
    连线接一袋,3P杜邦双公头三绞线,没开封细数是多少根,应该是足够用的。
    总的来看,整套飞控做工精细,用料十足,甚至比某些知名飞控做的更好,看得出来是正在在用心做事,用心做产品,期待后边的装机飞行表现。

网友A:
喜欢铝合金外壳,像A2那样显得高端精致。期待飞行表现………
另外,这一套多少钱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喜欢铝合金外壳,像A2那样显得高端精致。期待飞行表现………
另外,这一套多少钱呢?

有几点注意一下:我这套的GPS支架他只给两个圆片和一实心的4mm碳棒,不是图上的折叠支架;磁罗盘的线的插头一端套着一段热缩管收口,另一头与罗盘外壳接合得不太可靠,外壳被线撑得盖不严,有条细缝;我要的时候问店家能不能给一套红的他答应了,寄过来的却是青的,还有它的USB口也不太结实,不过性能方面目前表现得还算稳定,可玩轴距小于750、6轴以下机子,599块一套(杂费另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几点注意一下:我这套的GPS支架他只给两个圆片和一根填成实心的4mm碳管,不是图上的折叠支架;磁罗盘的 ...

和naza lite比较,在各方面比较,差距大么?

网友:
不建议用p2。。。
抄了pix板子,阉割pix程序还不承认的团队。。。
能做出良心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naza lite比较,在各方面比较,差距大么?

参考性建议:不要GPS的癞头哪吒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