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PIXHAWK突然连接不上电脑了

楼主(2015-03-17):
泡泡老师你好,我的PIXHAWK突然连接不上电脑了,插USB灯是亮的,刚插进去一下电脑上能听到“帝都”的声音,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到端口,打开地面站,能选择端口,波特兰选115200,电机连接,插头变绿色,但是一直在倒计时,到最后就是下图的样子。另外这块PIX连接USB时很烫啊。你见过这种情况么,请指导,谢谢。

目前我自己试了一些方法:更换电脑(win8和win7),更换USB接口,更换USB数据线,格式化SD卡,重新刷固件,复位,卸载地面站重装卸载驱动重装等等都不见效。

网友A:
貌似电源管理出问题了,最好返厂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电源管理出问题了,最好返厂看看

应该是了,有个P8W肖基特好热,烫手,估计是坏了

网友:
看看短路了么

网友B:
看看电源还稳不稳了,可能芯片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源还稳不稳了,可能芯片烧坏了

手上只有万用表,没找到pix电路图,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源还稳不稳了,可能芯片烧坏了

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ppm烧机了,之前一直没问题,昨天用ppm转接了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ppm烧机了,之前一直没问题,昨天用ppm转接了之后就不行了

那你分开是是看 测量一下各个电源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