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发几段帮模友维修后的JJ测试视频

楼主(2015-03-17):
发几段帮模友维修后的JJ测试视频。
使用的主控分别是,APM、S4-V2、NAZA、MINI APM、双子星

网友(2017-10-03):
我是来搞的牛币,哈哈

网友:
我只是想要个牛币

楼主(2015-03-31):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那个零度的感度怎么调的,我用飞越650机架 3515电机 飞越1555折叠桨 横滚俯仰感度30 晃动感度35机 ...

先定点试飞,调调整晃动,调到JJ不抖
然后打杆松杆,调横滚和俯仰的感度,让JJ在松杆时,不会来回摇晃好几下

网友(2015-08-25):
感谢泡泡老师~~

楼主(2015-03-31):
引用 网友B:
泡神……我的天地飞9用3S控电,电池满电装上之后,遥控器显示电压总是少一格,10.8伏左右,用一只用着降 ...

正常,不过我改装了降压线,去掉里面的一只二极管,只留一个。

网友C:
什么飞控这么稳呀

网友C:
是apm吗,我也想入飞控

网友:
泡泡老师好厉害发几段帮模友维修后的JJ测试视频 APM,三维修模软件,模卡电视维修 作者:Stuart_koko 8807 是无偿棒模友调试?

网友D:
请问泡泡老师手机控制那个是咋用的?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泡泡老师手机控制那个是咋用的?有教程吗?

看零度的教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飞控这么稳呀

使用的主控分别是,APM、S4-V2、NAZA、MINI APM、双子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apm吗,我也想入飞控

使用的主控分别是,APM、S4-V2、NAZA、MINI APM、双子星

网友B:
那个能切自动降落的小飞机,用的V2飞控吗?怎么设置自动降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能切自动降落的小飞机,用的V2飞控吗?怎么设置自动降落呢?

还有一事,NAZA V2有断轴保护么?我记得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能切自动降落的小飞机,用的V2飞控吗?怎么设置自动降落呢?

APM
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APM
没有

泡泡老师回答的真简洁……发几段帮模友维修后的JJ测试视频 APM,三维修模软件,模卡电视维修 作者:MSD 2885 发几段帮模友维修后的JJ测试视频 APM,三维修模软件,模卡电视维修 作者:MSD 1758 发几段帮模友维修后的JJ测试视频 APM,三维修模软件,模卡电视维修 作者:MSD 545
泡泡老师会调云台么?我的两轴毛子云台,用手摸上去有轻微的震动,他们说是功率大了,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回答的真简洁……
泡泡老师会调云台么?我的两轴毛子云台,用手摸上去有轻微的震动,他们说是功 ...

店家一般都调试好的,你检查相机装上去之后,在不上电的情况下,云台前后左右是否平衡

网友E:
真牛,泡泡老师太牛了。等我的APM+450玩熟了再装个6轴,除了APM,有推荐的飞控吗?价格别太贵,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牛,泡泡老师太牛了。等我的APM+450玩熟了再装个6轴,除了APM,有推荐的飞控吗?价格别太贵,哈哈 ...

不贵的当然有了,比如KK QQ CC3D 还有MWC简装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店家一般都调试好的,你检查相机装上去之后,在不上电的情况下,云台前后左右是否平衡 ...

泡神……我的天地飞9用3S控电,电池满电装上之后,遥控器显示电压总是少一格,10.8伏左右,用一只用着降压线,这正不正常呢?电池仓贴着标签 使用锂电池前请使用降压线………

网友A:
泡泡老师那个零度的感度怎么调的,我用飞越650机架 3515电机 飞越1555折叠桨 横滚俯仰感度30 晃动感度35机子才能不晃动,为什么呢?起飞重量3.5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