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NAZA-M LITE 控制模式切换调不好

楼主(2015-03-18):
我用的是乐迪AT9 遥控器,NAZA-M LITE 升级成V2,也看了您的AT9的视频教程,当设置控制模式切换的时候。7通道的中立微调设置好了。打中间的时候能在“姿态”状态,然而进入“舵量行程量”进行校准7通道的时候。指针始终在最左和最右,我从0%到140%都设置了。指针始终不动,您视频里56%和58%就可以了。我的0到140都不动。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请指导下。

网友:
是你刷了1.1.6或1.1.7版一的固件了吧?刷1.1.7的测试版固件你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楼主:
1.1.7的测试版本在哪里下的呢?我到官网只看到1.1.5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1.7的测试版本在哪里下的呢?我到官网只看到1.1.5版本的~

那你就用1.1.5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