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参教程,几乎是开源飞控玩家最头疼的问题,看看

楼主(2015-03-18):
很多玩开源飞控的人,安装驱动,端口,刷固件,校准传感器都不是啥问题,而且关于这些以及安装,甚至遥控器设置,我们的大神泡泡老师都有教。唯独一个PID调试基本是让人最头疼的地方。调法也众说风云说法不一,我接下来给大家把PID的调法写出来大家参考参考,修改自MWC飞控国外社区网友的经验分享。

楼主:
P-I-D:比利-积分-微分
当多轴飞行器在PITCH/ROLL/YAW轴上有任意角度变化时,陀螺仪会输出相对于初始位置的偏差角度值。
飞控根据记录的原始位置,使用“PID”程序算法驱动电机,让多轴飞行器回到初始位置。
这是个基于测量角度偏差量,随着时间推移的数据抽样与预测未来位置的数据组合。它提供的信息足以使飞控驱动电机,让多轴飞行器回到平衡状态。
P值是PID中最重要的部分,它直接决定飞行器的飞行效果。
首次起飞前PID的基本调整
请先把PID设置成当前程序版本的初始值。
用手小心抓着飞行器,增大油门直到接近悬停的位置,试着把它向前后左右倾斜,你会感觉到飞行器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压制人为造成的倾斜。
改变P值(ROLL/PITCH)的大小,直到飞行器变得难以随意倾斜。如果没有打开自稳功能,飞控会允许你在一段时间内倾斜飞行器,这是正常情况。
现在尝试前后左右摇动飞行器,增大P值(ROLL/PITCH)直到它自己开始出现抖动,再往回减小一点。
重复操作把YAW的P也调整好。
现在已经适合在飞行中调整了。
高级调整,了解P、I和D的实际作用
P – 纠正飞行器回到初始位置的力度大小。
这个修正力度是一个比例值,反映初始位置偏差值减去飞控输入控制方向变化的组合。
较高的P值会产生较强的修正力去抵抗飞行器位置的偏移。
如果P值太高,在飞行器返回初始位置的过程中会过冲然后再次往反方向修正,接着再次进行回到初始位置的补偿。这会导致飞行器出现持续振荡,严重的话会完全破坏平衡。
增大P值:
飞行器会逐渐变得稳定,但P值太高会造成振荡和失控。
需要注意的是,提高P值会产生一个更强的修正力度,阻止飞行器的偏移。
减小P值:
飞行器会逐渐开始偏移,但P值太低会让飞行器变得非常不稳定。
它会让阻止飞行器偏移的修正力度变弱。
特技飞行:需要的P值稍高。
普通飞行:需要的P值稍低。
I – 对角度变化进行采样与取平均值计算的时间周期
存在偏差时,返回到初始位置有个修正的过程,在修正过程中力度会越来越大,直到达到最大值。
较高的I值会增强稳定的效果。
增大I值:
减小漂移和提升稳定效果,但过大的I值会延长稳定过程的周期,同时也会降低P的效果。
减小I值:
增强反应速度,但会增加漂移和降低稳定效果,同时会提升P的效果。
特技飞行:需要的I值稍低。
普通飞行:需要的I值稍高。
D – 飞行器回到初始位置的速度
较高的D值(数值与效果相反,较高的D值参数上会更接近0)意味着飞行器会快速返到回初始位置。
增大D值:(请记住,增大效果等于减小设定的参数值)
提升修正的速度,也会提升产生修正过量与振荡的几率,同时也会提升P的效果。
减小D值:(请记住,减小效果等于增大设定的参数值)
降低由偏差状态返回初始位置的振荡,恢复到稳定效果的时间变长,同时也会降低P的效果。
特技飞行:增大D值(请注意是减小参数值)。
普通飞行:减小的D值(请注意是增大参数值)。
实际应用中的高级调整
(下面这些只是建议)
特技飞行:
增大P值直到出现振荡,然后稍微减小一点。
改变I值直到悬停漂移达到无法接受的程度,然后稍微增大一点。
增大D值(请注意是减小参数值)直到出现大动作控制时无法接受的振荡。
P值现在可以稍微减小一点。
稳定飞行(常规/FPV):
增大P值直到出现振荡,然后稍微减小一点。
改变I值直到偏差程度达到无法接受的程度,然后稍微增大一点。
减小D值(请注意是增大参数值)直到出现大动作控制时回中速度变慢,然后稍微增大一点D值(请注意是减小参数值)。
P值现在可以稍微减小一点。
在一般的飞行中,你会找到一组折中的PID值,这是最优化的效果。
其他影响PID的因素
你会倾向于某组PID参数值,但不会有两个最佳状态的飞行器拥有完全同样的参数,

网友(2021-07-19):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因为我组装过很多大大小小不同轴距的多轴,所以很多走捷径的模友直接来问我有没有适合他们的PID, ...

和轴距,电机参数,桨参数,整机重量,重心都有关系;太复杂,没办法理论计算,也没办法估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P-I-D:比利-积分-微分
当多轴飞行器在PITCH/ROLL/YAW轴上有任意角度变化时,陀螺仪会输出相对于初始位置 ...

I参数是积分参数,是对P值修正预测的,当P值加大后可能存在纠偏过度的问题,就是出现颠簸的情况,I值就是预测修正纠偏量的。

网友(2019-09-23):
引用 楼主:
P-I-D:比利-积分-微分
当多轴飞行器在PITCH/ROLL/YAW轴上有任意角度变化时,陀螺仪会输出相对于初始位置 ...

做个记号,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P-I-D:比利-积分-微分
当多轴飞行器在PITCH/ROLL/YAW轴上有任意角度变化时,陀螺仪会输出相对于初始位置 ...

请教一下,“增大D值(请注意是减小参数值)”所有的飞控都是这样吗?要增大d值效果就是调小数字
谢谢

网友(2018-12-17):
能在飞行中手动调参么

网友(2018-10-18):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因为我组装过很多大大小小不同轴距的多轴,所以很多走捷径的模友直接来问我有没有适合他们的PID, ...

你能推荐些pid调节的学习资料吗?结合公式可能更好理解

网友:
膜拜大佬、学习一波

网友(2018-09-17):
必须顶一下,这个教程好啊

楼主(2015-03-18):
P(比例):这是一个增益因子,当多轴飞行器受风等的影响发生向一边倾斜时,P值直接决定多轴飞行器的抵抗这种倾斜的力的大小。P越大,多轴飞行器抵抗意外倾斜的能力越强,但P过于大时会引起多轴飞行器抖动甚至猛烈侧翻。P越小,多轴飞行器抵抗意外倾斜的能力越弱,但P过小时会引起多轴飞行器自平衡能力不足甚至朝一边侧翻(如顺着风的方向)。

楼主:
I(积分):这个参数决定了飞行控制器对过往飞行状态的依赖程度。如果I值太小,会使飞行器过度依赖当前的误差,不能抑制“过敏”现象,从而造成飞行颠簸;如果I值太大,则会过度削弱系统对误差的反应能力,造成反应迟缓。

楼主:
D(微分):一旦多轴飞行器发生倾斜,则认为多轴飞行器会继续向同一方向倾斜,合适的D参数的能有效抑制未来可能发生的倾斜。如果D值太小,您会觉得多轴飞行
器反应不够灵敏;如果D值太大,也会引起“过敏”。相较于P而言,D反映得更多的是灵敏度,而P反映的是纠正误差的力度。

网友:
干货,必须顶!

楼主:
还有就是因为我组装过很多大大小小不同轴距的多轴,所以很多走捷径的模友直接来问我有没有适合他们的PID,我回答只能给个大概,他们使用之后有些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本人在此郑重声明一下,大部分的飞机因为不可能存在条件完全一样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PID直接搬运的效果和别人花时间调好的往往效果是不太一样的,在用的设备完全一样,重心点也一样,重量一样等大多数变量都符合的情况下使用同组PID才较有可能直接能稳。所以我给的仅供参考,还是建议大家花点时间学习调参

网友:
航模吧的凌云海

网友A:
能帮忙测试看看450轴距上3508在同级别电池下,与2216电机的续航,还有航线稳定性的对比吗?贴吧那边@你了……

网友B:
绝对的精华帖,必须顶

网友:
还是不懂

楼主:
多来版块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帮忙测试看看450轴距上3508在同级别电池下,与2216电机的续航,还有航线稳定性的对比吗?贴吧那边@你了… ...

3508在450上面发挥不出优势的,你拿2216和3108比倒是可以,我算过3108的效率会高一点

楼主:
全世界都懂了就你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的精华帖,必须顶

谢谢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08在450上面发挥不出优势的,你拿2216和3108比倒是可以,我算过3108的效率会高一点 ...

不是我要比啊……我也看过800kv的2216和680kv和590kv3508的力效表,3508没有优势,重量单个还重30g,发给那个模友结果非不信,只相信实测数据……不过现在不用了,谢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08在450上面发挥不出优势的,你拿2216和3108比倒是可以,我算过3108的效率会高一点 ...

请问下这个效率是怎么算的?我只知道比较力效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世界都懂了就你不懂……

多看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要比啊……我也看过800kv的2216和680kv和590kv3508的力效表,3508没有优势,重量单个还重30g,发给 ...

这么客气干啥,多来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要比啊……我也看过800kv的2216和680kv和590kv3508的力效表,3508没有优势,重量单个还重30g,发给 ...

这么客气干啥,多来模块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个效率是怎么算的?我只知道比较力效表

同样拉力下需要的电流小自然效率就高喽

网友:
这样的贴子比较耐看

网友:
这个PID调试理论,能套用到调试无刷云台上么?我的云台用手摸上去,有很轻微的震动是什么原因呢?东江说是功率大了……

网友(2015-06-08):
“改变P值(ROLL/PITCH)的大小,直到飞行器变得难以随意倾斜。如果没有打开自稳功能,飞控会允许你在一段时间内倾斜飞行器,这是正常情况。
现在尝试前后左右摇动飞行器,增大P值(ROLL/PITCH)直到它自己开始出现抖动,再往回减小一点。
重复操作把YAW的P也调整好"不太懂,为什么有两次调节p。我是不是可以,让p从0
开始加,加到飞机震荡,然后往回调一点?

网友(2015-12-22):
引用 楼主:
D(微分):一旦多轴飞行器发生倾斜,则认为多轴飞行器会继续向同一方向倾斜,合适的D参数的能有效抑制未来 ...

飞机漂移什么意思,车漂移明白但是飞机什么意思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大神啊,都这么牛

网友:
LZ我是菜鸟,现在到了调参这步,不知道怎么个操作流程了,希望LZ能给点指引啊。

网友(2016-02-13):
写的不错,理解了不少,就是一下记不住。。。

网友:
谢谢,这个要多看看的!

网友(2016-03-18):
必须顶   大神帮看下
http://www.moz8.com/thread-65522-1-1.html?x=32813
这个大概咋搞 PID

网友:
大神  八轴  1150轴距的pid  你有么    还没调好      有的话发我一份     谢谢

网友(2016-06-22):
您好,海哥。请问怎么联系到你。我这边有台飞机想您帮忙调下参。

网友:
顶顶顶,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
大神我飞机严重的抖动和pid的p值有关系吗?

网友(2016-10-29):
大神,我的穿越机推油门反应慢,应该怎么调呢

网友(2017-05-13):
每天顶一顶,pid好像不是很难那样

网友(2017-07-03):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找了好久,这文章好东西。 顶一个。  apm要调到很完美。估计不行。对吧。它的处理器运算速度太慢了。只能说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2017-10-10):
基础都不懂

网友(2017-11-13):
干货,精辟

网友(2018-02-06):
正在研究这个……

网友:
我想知道有调参学习的相关书籍吗,上网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