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什么是穿越机呢?和普通四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3-18):
如题,新人,才开始研究四轴飞行器,以前从来没玩过航模。
在网上转,发现都是分多轴飞行器和穿越机板块,请问什么才是穿越机呢?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小轴距,体积小,机动效果好,可以在小通道里穿梭

网友:
穿越机不能悬停吧,一般说多轴都是指定高,能悬停的全功能飞行器。

网友A:
都是多轴飞行器,只是穿越机轴距小,灵活,适合穿越,就像赛车分出卡丁车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多轴飞行器,只是穿越机轴距小,灵活,适合穿越,就像赛车分出卡丁车一样

其他方面都等同的情况下,哪个比较贵一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方面都等同的情况下,哪个比较贵一些呢?

要贵当然大多轴,穿越机配置高也可以贵,多潜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