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PIX刷固件问题

楼主(2015-03-18):
我的PIX为什么只能刷店家给的固件?刷从网上下的最新固件和从MP上直接升级固 求助泡泡老师,PIX刷固件问题 固件,k2刷什么固件好 作者:41545463 8958 件,都出现摇控器没法校准,店家给的固件就正常,

网友:
不会是店家给加密了吧?

网友A:
刷下2560 然后重置飞控试试,应该就可以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下2560 然后重置飞控试试,应该就可以了

PIX里面不是2560

楼主:
请教泡泡老师,PIX的声纳有什么用?我在某宝上找到一种几元钱一个的声纳,它的输出,对应0-3米输出0-5伏电压,我给接在PIX上的ADC6。6V上,能显示输出,距离我用圈尺量了下,还挺准的,就是测试距离短了点,不知接声纳有什么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泡泡老师,PIX的声纳有什么用?我在某宝上找到一种几元钱一个的声纳,它的输出,对应0-3米输出0-5 ...

3米以下精确定高用,低空定高比气压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米以下精确定高用,低空定高比气压计好。

谢谢,是打到定高,飞控低空用声纳,超过用气压计自动切换么?

泡泡老师我有一个PX4flow光流传感器带声呐的,MP好像不支持只能用QGC,发个教程带我飞吧

网友(点评):
http://www.moz8.com/thread-39651-1-1.html 请参考此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