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一个纠结的问题 有钱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2015-03-18):
收了个二手800轴距的六轴机架 手上现有大疆NAZA lite和APM2.52两个飞控 请教泡泡老师 在不考虑扩展功能只求稳定爽飞的情况下 这两个飞控那个更加合适 不要说悟空 A2什么的 没钱了 都说了有钱就不纠结了 烦请老师百忙之中指点一二 学生好有个方向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本人动手折腾能力强

如果只为爽飞,这两个飞控都够用了,千万不要去追求设备!量力而行!快乐是第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本人动手折腾能力强

动手能力强建议折腾apm

楼主:
谢谢指点 非常想听听泡泡老师的意见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感觉800的JJ,用NAZA-LITI不行,记的以前说明书里说NAZA不能大于800的机架安装,要我还是选APM。
但是还要看你这个机架装好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800的JJ,用NAZA-LITI不行,记的以前说明书里说NAZA不能大于800的机架安装,要我还是选APM。
但是还要 ...

听泡泡老师指点 我决定用雷迅APM2.52 7MGPS 怎么样 用处吗没什么么目的 就是挂个狗什么的业余拍拍 喜欢从另一个视角看世界请教泡泡老师一个纠结的问题 有钱就不是问题了 飞控,大疆,六轴,APM,机架 作者:贾金伟 6419

楼主:
老师 7M的GPS够用了吧

楼主:
需不需要上M8N啊

网友B:
现在M8N价格也下来了,应该可以考虑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M8N价格也下来了,应该可以考虑入手。

下来是多少 请给渠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