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泡泡老师,apm2.8和2.6区别,哪个好?

楼主(2015-03-19):
如题,被模友弄混了,2.8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使用方法和2.6一样么?

网友:
2.6就可以了,普遍

网友(2015-05-14):
使用方法完全一样,就是2.8是过国内模友根据2.5 2.6的电路设计缺陷做了几处改动,还是有好处。以前2.6用着用着5V供电输出不行OSD数据不更新,我单独接的5V电源给OSD供电解决了。现在用2.8OSD直接飞控供电没有问题不需要外接5V供电,飞控的5V输出比2.6稳定可以同时带OSD和数传,尔2.6带了数传再接OSD就供电不足数据不更新。

网友:
应该都差不多吧,2.8在2.6的只是做了一点改造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