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科大学生】买了控之后该干嘛呢?

楼主(2015-03-19):
新人想玩四轴,刚买了个控,乐迪at9,其他东西还在路上,听说要用模拟器,可是控没送模拟器怎么办呢?还有就是接下来做什么呢?

网友A:
四轴不需要模拟器

网友A:
坐等四轴组装好了,开飞就行,记得失控保护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不需要模拟器

可是学长说用下模拟器会减少炸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四轴组装好了,开飞就行,记得失控保护弄好了。

失控保护是在遥控器上设置的还是在飞控上啊,是设置一段程序吗?

网友B:
狼还是建议练习一下模拟器比较好,减少损失!

网友C:
模拟器必须的,虽然要花费几十块钱,至少给你挽回损失几百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学长说用下模拟器会减少炸鸡吗

固定翼上肯定得练模拟器,四轴的话调参调好了,小学生都能爽飞

网友D:
四轴   我也是四轴上手  没玩过模拟器  四轴还是比较简单的    胆大心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狼还是建议练习一下模拟器比较好,减少损失!

多谢老狼,可是市面上这么多模拟器,选择哪个比较好呢,表示我是完全的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必须的,虽然要花费几十块钱,至少给你挽回损失几百块的

恩恩,我也这么觉得,就是不知道选择哪个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轴   我也是四轴上手  没玩过模拟器  四轴还是比较简单的    胆大心细就好 ...

心细,啊啊啊,最缺这个,主要是新人实在心里没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我也这么觉得,就是不知道选择哪个模拟器。

都可以,最好是realfly6的,或者G4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狼,可是市面上这么多模拟器,选择哪个比较好呢,表示我是完全的小白。 ...

我比较喜欢凤凰模拟器!

网友:
科大哪个校区的

楼主:
虽是新电社的主席,但是不在主校区,在泰达校区,就滨海新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虽是新电社的主席,但是不在主校区,在泰达校区,就滨海新区。

我2011级 读过一年退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2011级 读过一年退学了

啊?学长为什么要退学呢,我是13级化工的,不知道学长当时在哪个学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学长说用下模拟器会减少炸鸡吗

只要不拉油门高了就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找个师父
第一有伴
第二可以直接帮你检查飞机有没有装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