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11.1v的控电,天地飞7用不了

楼主(2015-03-19):
在淘宝上买控电,卖家说天地飞7能用,就直接拍了,也没细看,回来发现是11.1V的,有什么办法能让天地飞7用上这块控电吗?

网友A:
拆开,用其中一片

网友:
有点杯具了

网友:
平衡头 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用其中一片

如何使用?

网友(点评):
拆解电池,拆开其中一片来用,注意安全

楼主:
如何平衡头取电

网友:
我天6用的是两片手机电池,黑那头要一根做负,对面那头取倒数第二根做正 。

网友B:
天7是4.2V的控啊。。你不知道?天89才是11.1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7是4.2V的控啊。。你不知道?天89才是11.1的控

当时没注意,又买了个降压模块

网友:
用电阻来降压

楼主:
谢谢,买了一个降压模块,已解决

网友(点评):
哦,恭喜问题解决

网友:
我觉得DIY一根转接线也行,原理是从平衡头中取电,把3S转成3P,这样也不需要BEC来降压了,少了一个电路就更没有电量的消耗了(因为DC-DC降压存在着发热现象),更效率。

网友:
羽翼航模主营新手入门机型 航模专用电池 遥控器 无刷电机  kt套材 diy相关工具及配件
          苏27 苏47  f22  f14  kt飞猫 ft(3d 双发巡航者 斯托奇 喷火 下单翼等等。。。。)系列入门机
  我们采用的是航模专用材料 kt板具有重量轻 运输方便 价格合理 双面覆膜强度非常耐炸 价格不贵   经济实惠  是新手不错的选择。对于老手可是没得坏长达几十个架次
   因此我们推出优惠放价  买两套增送一架空机 让您享受飞行快乐的同时又省下一笔开支,本消息长期有效 望广大模友赶快行动起来
  业务qq咨询:1038070053或者搜索羽翼航模(http://yuyihangmo.taobao.com)店铺客服进行相关信息了解

网友(2015-06-08):
算啦 还是出掉 买块3.7V的了。平衡头取电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只能取一块电芯的电去用。

网友:
1、 买降压模块   2、 把电池拆了,拆成3片,1块控电变成3块控电

网友(2017-03-14):
平衡头取电不合理,买个降压模块,才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