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迷你APM升级固件问题

楼主(2015-03-20):
升级完3.2.1最新版本固件后,检查固件版本 出现乱码

网友A:
连接终端的功能已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终端的功能已取消

我知道 为了截图 我才点的断开连接

网友:
这个版本的已经不支持终端连接了

网友:
这个要在“飞行数据”项目下面的“日志”里面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 为了截图 我才点的断开连接

我的意思是没链接终端这个功能了

网友:
先刷车的,再刷这个

网友:
楼主好久没更新固件了?在3.1的时候已经不支持终端连接

网友B:
说N遍了,3.2固件开始,不能用终端。

网友:
正想请教这个问题呢,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N遍了,3.2固件开始,不能用终端。

请问泡泡老师,3,2刷完后怎么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泡泡老师,3,2刷完后怎么清零?

最笨的办法是先刷汽车后刷回多轴,简单的办法按下图操作

网友(2015-07-30):
刷回3.1.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