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湿,我想问一下P2和NAZA LITE两个飞控如何选择?

楼主(2015-03-20):
@zwdxbb 两个入门的飞控,如果用在360轴距左右的4轴上拍拍东西,那个稳定,好用呢?

网友:
我也想在这里问老师,六轴飞控接接收机最少几根线。问题很傻吧。

网友:
不知如何找到泡泡老师,或老师级模友请教。编码串口一根就行,并口有几根,傻问题还是想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