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湿,我想问一下P2和NAZA LITE两个飞控如何选择?

楼主(2015-03-20):
@zwdxbb 两个入门的飞控,如果用在360轴距左右的4轴上拍拍东西,那个稳定,好用呢?

网友:
说不清楚,桨装歪了,哪种都不稳,我意思是稳不稳不光是飞控问题,人家飞apm可以钉钉子,我的起飞就飘

网友:
我给你个建议买nazalive配穷人osd+gps
这样有了naza的稳定有了gps定位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