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果子飞控怎么和xdend连接 怎么用?

楼主(2015-03-21):
求助帖,果子飞控怎么和xtend连接 怎么用?
和一块玩航模的大哥借了套设备,他忘记怎么用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大概的连线应该知道点  可是有的线和设备的确不知道是啥玩意 怎么用
论坛大神多  小弟赐教下  下面有图  麻烦都告诉我下是什么玩意 怎么用 全告诉最好  小弟感激不尽
如图
电台是这个   地面的和这个一样 双向传输的
这个不知道是啥
这个也不知道是啥  我一开始以为是转接板 不知道对不对

这是拆下来是没敢把线拔了

这是飞机上拆下来的  不想用41ap 想用果子 因为果子可以直接上aat 不用再弄那个TeleFlyPro了   要不的话更麻烦
  小弟谢谢各位大神了
送大神福利

网友A:
楼主看上你的xtend数传的外壳了 能否帮忙问一下你朋友哪里有的买谢谢 qq32533448  另外你的xtend可以设置的 只要正负极 tx和rx接对就没有问题 可能每个飞控的波特率不一样 可以用x-ctu软件对数传设置一下参数

网友B:
那个黑匣子是飞宇公司生产的电台遥控转接板,就是允许遥控信号叠加到数传通道上,实现遥控遥测简单化

网友:
黑盒子只能配合41ap,所以这样你就没必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黑匣子是飞宇公司生产的电台遥控转接板,就是允许遥控信号叠加到数传通道上,实现遥控遥测简单化 ...

我看上面也写着那么多飞宇的飞控,还有一个autopilot的跟果子飞控的名字是一样的,不知道是否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上你的xtend数传的外壳了 能否帮忙问一下你朋友哪里有的买谢谢 qq32533448 另外你的xtend可 ...

这个电台买来时就是这样的,外壳也是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