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7连不上模拟

楼主(2015-03-21):
   新买的天7,凤凰5.0模拟软件,8和1模拟器
   凤凰开起来,遥控器什么的都插好了,也设置了模拟器模式,加密狗也亮蓝灯 ,慢闪,,,可就一直显示检测不到加密狗,,气死我了。。
  大家能帮帮忙不

网友(2015-05-04):
同样问题期待答案

网友:
遥控器里也有个固定翼模式·,你先·看看自己设置了没。 另,加密狗和转接线部分最容易接触不好,建议多备一个

网友:
首先确认是否接口没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普通加密狗不能飞凤凰,我也有一个,蓝色外壳的那种,是不能用凤凰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跟我的一样。

网友(2015-06-25):
那个必须先把模拟器平台装上,完了要选择为凤凰模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