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嗞嗞响

楼主(2015-03-21):
舵机接飞控后,舵机嗞嗞响,不接飞控直接接接收机不响,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数字舵机的特性如此,加电后,稍微受点力就会想的,检查一下没有出现舵机受阻就是了。

网友(点评):
加飞控就响,不加飞控就没声音,是这样吗?

网友:
我的也是,但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
受到阻力了,你会发现把舵机臂从舵机上拿开就没声音了

网友:
数字舵机会经常修正他的角度,模拟舵机不会

网友:
学习啦。狼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