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n gps 160元 我看不比300元的m8n差啊 为什么呢、、、、?

楼主(2015-03-22):
m8n gps很好啊 搜星5秒 在阳台的表现 断电后上电5秒就ok 我不做生意 只是感觉用的不错 做下小白吧。。。希望对玩家有用 土豪飘过

网友:
我也是用cjmcu家的这款,好划算的说

网友:
给一下淘宝链接方便大家选择

楼主:
你这是不带罗盘的 我的这个带罗盘 其实一样用 没有那些忽悠人的说法

网友A:
Ublox m8n GPS模组淘宝105块,批量的话更便宜,加上PCB 3毛钱左右,其他IC2块钱,GPS有源天线10块左右,就是硬件成本了,加上焊接费,利润什么的160还可以吧,300多就是坑了,电子罗盘IC,就值1块5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lox m8n GPS模组淘宝105块,批量的话更便宜,加上PCB 3毛钱左右,其他IC2块钱,GPS有源天线10块左右,就 ...

本来就是呀 所以我说没用必要买贵的 不买对了嘛

网友:
偷偷给个链接呗

楼主:
不要偷偷 tb搜一下就出来了 162元的就是

网友B:
这么便宜因为用的是国产芯片贴标,而且这个用的不是双频有源天线,很容易飞丢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6-03-02):
引用 网友B:
这么便宜因为用的是国产芯片贴标,而且这个用的不是双频有源天线,很容易飞丢的 ...

能否推荐个天线

网友:
最开始就是用的这个GPS,实话说,应该效果还是一般,和某些300的比(看哪种300的,我说的是确实值300的)还是有差距的,这GPS在精度上一般,APM显示的HDOP大概在1.2左右,不知道是M8N模块问题还是天线或电路板阻抗等问题引起的,真正的M8N,做工好的,实际HDOP是可以达到0.5左右的。
同时还有一个稳定性的问题,这个GPS我实际有用了一年,飞行了有多少次不记得了,中间还是有出现过几次问题,定位很差,误差很大,同一个地点偶尔出现搜星很慢的情况。
做工好的M8N和一般的除了搜星,还有稳定性,打个比方在同一个地方,试飞相同20次,做工好的M8N搜星在20颗星以上可能会有19次,一般的则可能只有15次,不知道楼主是否理解这个意思。
国内环境太差了,假货冒牌货太多,M8N也是,因为你可能根本无法分清模块是原装进口,还是只采用进口M8030芯片的国产模块,或是全国产的山寨M8N。

网友:
我也想入手一个~

网友:
带不带罗盘?听说内置罗盘容易受干扰的嘛

网友:
带不带罗盘?听说内置罗盘容易受干扰的嘛,

网友:
估计你的GPS不带罗盘,外置罗盘的好处太多了.电流影响磁场变化这个道理应该都懂吧..
GPS的用的材料,芯片直接影响GPS的搜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