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B6充电器实例

楼主(2015-03-23):
   这是模友坏的B6,损坏的地方很多,故障现象为通电,无法充电。
还好估计单片机没挂,检修有点漫长且还碰牛角尖了,错误的pcb印刷烧了我3片LM324,特发此贴给大伙做个参考,话就不多说了,看图。

错误电压显示
平衡口烧断
pcb印IC方向错误,颠倒了,查看整版就这个IC印错,拆的时候没注意。V字型的线路接的是正极对面的是负极,装上IC就冒烟,放烟花。
拆板找324,最后一片了,没得拆了。
把升压上管安装在背面有利散热
修好后的正确电压
维修的地方标注,这样比较直观。
最后上张自己DIY的维修电源。很土很实用。

楼主:
不敢在隔壁发帖,我这些东西发出来肯定被咔嚓掉,因为这充电器商家一看就知道是那个了。~商业味太重了那边。

冲了几颗电,电压还行基本都在4.17-4.19V实用的是示波器测量的电压。

网友A:
请问这“BCP”又是啥新鲜玩意啊?可不要误导我们新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BCP”又是啥新鲜玩意啊?可不要误导我们新手哦

谢谢提醒,以更正,图片都删除了~有点困了。  偷懒的节奏。

网友(2016-08-28):
引用 楼主:
不敢在隔壁发帖,我这些东西发出来肯定被咔嚓掉,因为这充电器商家一看就知道是那个了。~商业味太重了那边 ...

我有个b6一按开始充电,b6就重启,已经没法用了,从哪里查比较方便。

网友:
我的b6坏过,所以对b6有些了解,一般坏的都是那两个MOS管,一个管升压,一个管降压。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LZ输出端那个大电阻烧了冒烟了 怎么维修啊

网友(2017-01-10):
这个很好的学习了。。。。。。。。。。

网友(2017-05-31):
为了牛币走人

网友(2018-03-06):
楼主,b6充锂电,第一片电芯0v,第二片7点多v,是lm324的问题吗?求助

网友B(2022-07-21):
我的B6使用平衡充模式冲3S锂电池时,开始充电后两秒钟后两节电压变为0V,充电页电压也显示不正确:开始充电后,一秒钟12.6V,下一秒就变成了8.~V,然后就提示BATTER VOL ERR 打开看平衡头的座,线路都正常,芯片也没有烧毁的迹象。可以分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B6使用平衡充模式冲3S锂电池时,开始充电后两秒钟后两节电压变为0V,充电页电压也显示不正确:开始充电 ...

我的B6使用平衡充模式冲3S锂电池时,开始充电后两秒钟后两节电压变为0V,充电页电压也显示不正确:开始充电后,一秒钟12.6V,下一秒就变成了8.~V,然后就提示BATTER VOL ERR 打开看平衡头的座,线路都正常,芯片也没有烧毁的迹象。是不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