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温度对电池的影响!

楼主(2015-03-24):
在所有的环境因素中,温度对电池的充放电性能影响最大,
在电极/电解液界面上的电化学反应与环境温度有关,电极/电解液界面被视为电池的心脏。
如果温度下降,电极的反应速率也下降。假设电池电压保持恒定,放电电流降低,电池的功率输出也会下降。
如果温度上升则相反,即锂聚合物电池输出功率会上升。
温度也影响电解液的传送速度,温度上升则加快,传送温度下降,传送减慢,电池充放电性能也会受到影响。但温度太高,超过45oC,会破坏电池内的化学平衡,导致副反应。
镍隔、镍氢电池的放电效率在低温时会有显著的降低(如低于-15oC),而在-20oC时,碱液达到凝固点,电池充电速度也将大大降低。在低温0oC时充电会增大聚合物锂电池组内压并可能使安全阀开启。为了有效充电,环境温度范围应在5-30oC之间,一般充电效率会随温度的升高而升高,但当温度升到45oC以上,高温下充电电池材料的性能会退化,电池循环寿命也将大大缩短。

网友A:
放电情况如何有没有资料?我们客户用六轴在俄罗斯施工,那边低温-40度,电池放电能力剧烈下降,但我没有具体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情况如何有没有资料?我们客户用六轴在俄罗斯施工,那边低温-40度,电池放电能力剧烈下降,但我没有具 ...

-40 °, 你的得加 加热保温装置了

网友(2017-01-21):
零下一度   对电池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