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apm请大出出主意

楼主(2015-03-24):
问点新手问题apm买2.6还是买2.8他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
区别不大,改了点东西,具体是什么忘记了

网友:
用法一样就ok了

网友:
3.3V稳压芯片电流加大了,理论更稳定,好像改变了罗盘接口位置靠近Gps接口位置接线方便了。

网友:
如果我买的话,我也选2.8,2.8比其它的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