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模型入门---完全自学的固定翼遥控航模的入门

楼主(2015-03-24):
     本文的目的在于,为从来没有接触过遥控模型飞机的朋友们有个初步的了解,提供一个入门指导。提供没有师傅,完全自学的固定翼遥控航模的入门。一初级模型飞机(固定翼)的认识2、什么叫模型飞机   一般称能在空中飞行的模型为模型飞机,叫航空模型。 模型飞机的组成.
    模型飞机一般与载人的飞机一样,主要由机翼、尾翼、机身、起落架和发动机五部分组成。
  1、机翼———是模型飞机在飞行时产生升力的装置,并能保持模型飞机飞行时的横侧安定。机翼上的副翼可以控制模型的左右倾斜。
  2、尾翼———包括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两部分。水平尾翼可保持模型飞机飞行时的俯仰安定,垂直尾翼保持模型飞机飞行时的方向安定。水平尾翼上的升降舵能控制模型飞机的升降(抬头、低头),垂直尾翼上的方向舵可控制模型飞机的水平飞行方向。
  3、机身———将模型的各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的主干部分叫机身。同时机身内可以装载必要的控制机件,设备和燃料等。
  4、起落架———供模型飞机起飞、着陆和停放的装置。前部一个起落架,后面两面三个起落架叫前三点式;前部两面三个起落架,后面一个起落架叫后三点式。
  5、发动机———它是模型飞机产生飞行动力的装置。模型飞机常用的动装置有:橡筋束、活塞式发动机、喷气式发动机、电动机。
三、航空模型技术常用术语
  1、翼展——机翼(尾翼)左右翼尖间的直线距离。(穿过机身部分也计算在内)。
  2、机身全长——模型飞机最前端到最末端的直线距离。
  3、重心——模型飞机各部分重力的合力作用点称为重心。
  4、尾心臂——由重心到水平尾翼前缘四分之一弦长处的距离。
  5、翼型——机翼或尾翼的横剖面形状。
6、前缘——翼型的最前端。
7、后缘——翼型的最后端。
8、翼弦——前后缘之间的连线。
  9、展弦比——翼展与平均翼弦长度的比值。展弦比大说明机翼狭长
           固定翼模型飞机组成图

网友(2019-08-04):
新手入M,路过学习。

网友(2019-03-15):
顶,特别有用的帖子

网友(2016-12-18):
新手福音,顶起来。

楼主(2015-03-24):
遥控模型用比例遥控器

所谓比例控制,简单说来,就是当我们把发射机上的操纵杆由中立位置向某一方向偏移一角度时,与该动作相对应的舵机摇臂也同时偏移成比例的角度,舵机摇臂偏转角度与发射机操纵杆偏移角度成比例.操作方式:美国手、日本手

真飞机,是用手操纵驾驶杆,控制升降舵和副翼,脚蹬控制方向舵。美国手控制方式跟真机是一样的,将最常用的对控制飞机姿态最有效的升降舵和副翼放在一般人比较灵活的右手上。左手主要负责油门,在飞航线时调整一下方向,这样的配置要比日本手更有利于控制飞机,还可以把左手解放出来。我个人建议新手从美国手开始。

日本手的优势,把副翼和升降舵分别由2个手控制,在飞内筋斗或其他特技时,更容易做的标准。

国内购买的成品飞机或遥控器一般多是日本手,改不改美国手随你自己,无所谓那个更好,更优秀。

油门:遥控器上可以在上下任意位置都能定位的那个,早期的遥控飞机为发动机,在这个是专门控制风门的,来控制发动机动力,也叫风门,现在大多为电动飞机,用这个来控制电机动力大小。最上面动力最大,最下面动力最小(电机不转)。

副翼:机翼后缘,可以向上,向下运动的部分,遥控发射器的摇杆左右。副翼向左时,飞机副翼左向上,副翼右向下。飞机在飞行时飞机向左倾斜。副翼向右时,飞机副翼左向下,副翼右向上。飞机在飞行时飞机向右倾斜。松手后自动回中。

升降:上下运动的摇杆,松手后自动回中。向后(下),我们称为拉杆,飞机水平机翼上的升降舵向上,机尾向下,飞机抬头。向前(上)我们称为推杆,飞机水平机翼上的升降舵向下,飞机低头。

方向:发射机左边水平方向的摇杆,松手后自动回中。摇杆向左推动。垂直尾翼的方向舵,向左转动,飞机在空中向左水平转向,(真飞机叫偏航),摇杆向右推动。垂直尾翼的方向舵,向右转动,飞机在空中向右水平转向。

网友:
好,入门介绍

网友:
不好,继续写详细点

网友(2015-11-22):
楼主,你贴子上面的花花是怎么弄上去的啊?

网友(2016-07-17):
楼主是我的偶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