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 天地6A没有三段开关能用CC3D飞控不

楼主(2015-03-24):
请教泡泡 天地6A没有三段开关能用CC3D飞控不,看教程三段开关是控制飞行模式的。那没有三段开关能玩的来不?把起落架开关当作三段开关是控制飞行模式可行不?

网友:
不一定要三段开关,可以设置使用两种飞行模式,用两段开关控制。

网友:
我们一样的控,只能用一种飞行模式了,因为那个二段开关还会自己回位

网友A:
起落架是二档的吧?可以只用二档。
也可以把6通道旋转电位器,改成三档开关,这样你5通有二档,6通有三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是二档的吧?可以只用二档。
也可以把6通道旋转电位器,改成三档开关,这样你5通有二档,6通有三档 ...

泡泡老师,我的是apm,这样改好能切换apm飞行模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我的是apm,这样改好能切换apm飞行模式么?

能切,别是别人开的是6档变速车,你开的是二档变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