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X20改D7E控与接收

楼主(2015-03-24):
1.我的控已经刷M大的固件,已短接电阻,增加两个三档开关,两个旋钮比例通道。
(过程省略)
我改装的随手记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131
过程在:电梯直达203楼
2.接收与CX20原接收通道线一对一接好。(过程省略)
3.注意遥控里面的设置。
CX20的接收与D7E的接收前两个通道顺序相反,ELEV升降,AILE副翼。
所以控里面要设置一下,如果你愿调线,那只要把通道设置反向一下。
因为有两通道输出不一样,还有一个通道要设置反向。
见图片:

将CX-20与电脑连接,点开软件跳到此页面(调试时一定要将桨取下,以免危险)

遥控的各个通道的方向应以电脑软件上的方向一致。

4.遥控里面的第五通道要设置混控模式
手动模式值:1500
定点模式值:1900
无头模式值:1700
定高模式值:1300
一键返航值:1100

先设置虚拟通道1(随便选个虚拟通道都可以)
设定模式为3档,输入为SWB 0
输入1 ,                    固定值-100 ;
输入2,开关1 SWB 1,固定值 0;
输入3,开关2 SWB 2,固定值100;
再设置需要的输出通道N:
设定模式为3档,输入为 虚拟通道1
输入1 ,            3点曲线:0,100,-100;(在3点曲线菜单时按ENT键进去设置)(此值是我的遥控里面设置的)
输入2,开关1 HOLD1,3点曲线:0,50,-50;(此值是我的遥控里面设置的)
输入3,不设置
最终在此页面的第五通道观察各个模式的数值是否正确。

另外,请关注一下各个通道的数值是否有小的跳动,我的有小跳动,不知是我的控的电位器不行,还是接收出了故障。
测试完请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