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自制小四轴 求教

楼主(2015-03-25):
请无视现在飞控的摆放位置,先调试好再把他们赛到中间层

1.请教CC3D在那个地方可以设置方向,觉得这样摆放好走向。(现在放接收机的是机架的方向)

2. 2212 KV1250 8寸桨 上2200电 重量860G会超重吗?图传之类的就先不上了等上手再上

网友A:
修改这里! 按照你的应该-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这里! 按照你的应该-90

谢谢

楼主:
油门最小没问题,推到最大就停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这里! 按照你的应该-90

麻烦留个QQ,有事情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留个QQ,有事情请教,谢谢

348131286 备注模友之吧

网友:
楼主;机架图纸可否共享,谢谢!

网友:
我的雷讯APM飞控+数传,,QAV380KV1400配8045-8038桨,3S2200锂电,起飞重量在550左右 续航11钟下来电压在3.6

楼主:
首飞 炸了 0损失 没调好 不能稳定起飞就往一边飘

网友:
建议你飞控还是放在机架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