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叫泡泡老师,新装的QAV250

楼主(2015-03-25):
您好泡泡老师,我是新手,入坛不满一个月,按网上的新组了个QAV250小机,飓风2204+  CC3D飞控+银燕12A电调+GF6030浆,一切都按网上教程,默认的参数,今天小试了一下,空中旋停还行,但是降落和低飞很差,飘的厉害,降的太快,机器落地震动大,降的太慢,距地面近时飘啊,我的是天地飞8X的控,下一部怎么调整,请叫了,多谢

网友:
自动调参过了没?

楼主:
没有,还不会,看网上有用6.7.8通道调pid的,但我的cc3d调不出7,8通道,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还不会,看网上有用6.7.8通道调pid的,但我的cc3d调不出7,8通道,请指点

下载最新15.02版地面站,跟着向导走,最后一步有很多种机架选择,选择和你对应的机架就行了。

楼主:
我都是按网上这些做的,可就是出这些问题,想用TL自动调参试一下,可没想到这个CC3D飞控这个弱,USB接口插拔了几次不掉了,自已焊上也不了使了请叫泡泡老师,新装的QAV250 飞控,电调,天地飞,银燕 作者:lhkj2000 8333 请叫泡泡老师,新装的QAV250 飞控,电调,天地飞,银燕 作者:lhkj2000 6669 请叫泡泡老师,新装的QAV250 飞控,电调,天地飞,银燕 作者:lhkj2000 4763 ,还要从买一个,郁闷啊!!!还想请哪有没有能帮助调试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最新15.02版地面站,跟着向导走,最后一步有很多种机架选择,选择和你对应的机架就行了。 ...

我用的就是15.02这个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15.02这个版本,

让你用15.02最后一步里选合适的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