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问一下APM2.6是如何连接云台的?

楼主(2015-03-25):
APM第一课

看到第一课说用电调为云台供电。貌似是舵机的信号线连在飞控的 10 11通道。电调为舵机的正负极供电。这样就可以自稳了吗?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A:
是的。但是舵机云台现在已经退出舞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舵机云台现在已经退出舞台,

我就是这样连的。也按您第一个视频中那么设置了。但是为什么晃动飞控(2.6的)时舵机没反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连的。也按您第一个视频中那么设置了。但是为什么晃动飞控(2.6的)时舵机没反映呢? ...

不会是现在的固件不支持了吧,拍这个第一课还是N年前的事,固件也很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现在的固件不支持了吧,拍这个第一课还是N年前的事,固件也很老。 ...

好吧,谢谢泡泡老师。